apm怎么解锁啊~~

楼主(2015-05-26):
apm怎么解锁啊~~罗盘和参数都调好了就是解不了锁 帮忙谢谢

网友:
apm怎么解锁啊,我做apm解锁是左右杆向内下解锁,左右杆向外下上锁。你可试试。

网友:
罗盘,加速计,遥控校准。之后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网友:
看看可不可以磁罗盘校准

网友:
如果确定解锁方式正确 但是无法解锁   可以连上地面站

无法解锁时有原因显示的

网友(2015-08-29):
看电脑提示

网友:
如果地面站上显示INS not啥鸟语的是加速计没有校准,compass not啥牛掰的就是罗盘没校准,还有RC not……是遥控器没校准,只有都校准了才能解锁所以无论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只要你操作摇杆使油门最低,方向摇杆最右
(pwm值最大)即可执行APM的解锁动作。当APM收到解锁信号后,APM会先自检,红灯开始闪烁,自检通过,
解锁成功,红灯常亮(地面站中红色DISARMED会变成ARMED

网友:
加微信吧,z13522417468 ,发教程

网友:
apm解锁条件,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请检查遥控器输出是否正确,另外飞控自检不过也不能解锁,以设通道未连接,加速度计和罗盘也是默认启动自检的。

网友:
电脑显示解锁了的话!那就是电调行程没校准!曾在这步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网友(2015-10-06):
大家说的都对,APM解锁时间要比mwc飞控解锁时间长很多,遥杆要保持解锁状态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