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因为想再买个遥控器,设想是这样的,用支持WIFI的摄像头加2.4G,2W信号放大器作为图传,用手机作为显示,好处是成本低而且手机亮度高,可以直接录像。这样为避免和控相互干扰,就要买FM信号的控。如果吧那个2.4G放大器拿下来,接到2.4G控的天线上,这样就增大遥控距离达5公里以上。我请教一下前辈们的问题,一是FM信号是否容易受广播信号干扰?有效遥控距离和穿透障碍绕射是否比2.4G信号强?第二问题是,如果附近有WIFI信号塔,2.4G的控是否会容易被干扰失控?第三是控的那种塑胶壳短天线是否可以拧下来?以便接上信号放大器。我拧了几下不敢拧了。麻烦了解的网友费心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A1) 不会。FM广播87~108MHz,不在一个频段。绕射肯定好一些,代价是拖着一根长尾巴。
A2) 从没遇到过,感谢跳频技术。
A3) 不可以。拆开控看一眼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 不会。FM广播87~108MHz,不在一个频段。绕射肯定好一些,代价是拖着一根长尾巴。
A2) 从没遇到过, ...

感谢回复,问一下FM遥控距离比2.4G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问一下FM遥控距离比2.4G远吗?

未必。距离远了之后FM会开始抖舵,出现各种错误动作,直至完全不可用;
我个人是从75MHz FM控转到2.4GHz的,个人体会新制式在任何方面秒杀老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