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WIKI里写有位置模式,为何在MP里找不到呢?

楼主(2015-05-27):
版本3.2.1,想用位置模式啊,爬高和下降时用

楼主:
位置模式基本是和悬停模式相同的,除了可以手动控制油门。 这就意味着,在位置模式下,飞行器会保持位置和头的方向不变,同时允许操作者手动控制油门。
-----复制自APM中文网

网友A:
POSHOLD 是啊,那帮人 变来变去的

一会有 一会无。换MP 旧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HOLD 是啊,那帮人 变来变去的

一会有 一会无。换MP 旧版吧。

POSHOLD 是定点吧
位置是  Position
换MP版本能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位置模式基本是和悬停模式相同的,除了可以手动控制油门。 这就意味着,在位置模式下,飞行器会保持位置和 ...

以前说的混合模式现在是不是叫运动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说的混合模式现在是不是叫运动模式了。

混合模式就是现在的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POSHOLD 是定点吧
位置是  Position
换MP版本能出来吗

  是的,,MP 1.2.51 俺 就记得 出来了 POSHOLD

为此 俺还 专门 喷过帖子 呢。——当时 觉得 很气愤。

看帖子————

《岐葩了:APM 飞控 配合不同的 电脑MP 出现 Pos Hold 模式缺失》

网友:
如果模式还在的话 可以在全部参数表里面设置

不知道固件有没有直接取消了这个模式

反正我都是自稳模式降落  没关注这个

网友:
刷3.15便有了

楼主:
3.2.1就不能用了吗?
如果我刷回3.15,设置上位置模式
然后再刷回3.2.1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2.1就不能用了吗?
如果我刷回3.15,设置上位置模式
然后再刷回3.2.1能行吗?

不行,3.1xx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