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S TH9X 设置

楼主(2015-05-27):
买了凤凰5.0和RF7的模拟器 然后 刷过固件的D10 用起来没问题 换成FS 的TH9X(原厂固件) 以后 就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在论坛潜水时间较长 但一直没找到如何设置TH9X控 希望大家分享下设置  谢谢

网友A:
TH9X的设置很繁琐。我折腾过两个,一个刷ER9X固件,一个原厂固件,英文基础不好。很多时都要照着说明慢慢对着调。要是有个中文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9X的设置很繁琐。我折腾过两个,一个刷ER9X固件,一个原厂固件,英文基础不好。很多时都要照着说明慢 ...

是啊 我觉得设置好难啊 并且中文说明也不是很详细  请问下刷控以后好用吗 设置什么的怎么样 谢谢

网友B:
连接模拟器要把高频头拔掉。

网友B:
还要在软件里配置新摇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觉得设置好难啊 并且中文说明也不是很详细  请问下刷控以后好用吗 设置什么的怎么样 谢谢

刷ER9X后,设置还是一样的繁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界面相对要直观一些,功能也丰富了。迟些准备把那个原厂固件的刷成openTX,看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模拟器要把高频头拔掉。

哦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在软件里配置新摇控。

嗯 嗯 我在软件里还没有设置  然后试机的时候 飞机总是和要设置的控不协调 呵呵 我再试试的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ER9X后,设置还是一样的繁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界面相对要直观一些,功能也丰富了。迟些准备把 ...

哦 是这样啊 期待刷新控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ER9X后,设置还是一样的繁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界面相对要直观一些,功能也丰富了。迟些准备把 ...

没ER9X基础搞OPENTX一样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ER9X基础搞OPENTX一样一头雾水

ER9X已经有一个了,正折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