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我的cc3d按泡泡老师的教程调试下来之后为什么推油们
电机
还是不转?

楼主:
我没有设置解锁的,之间设置了,好像飞控的灯也没什么反应。

网友A:
默认应该也要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应该也要解锁
解锁了灯就闪的快乐吧,解锁了也不转

网友B:
有上動力電嗎?

网友C:
如果前面都正常,设置解锁,快闪是准备,慢闪才是正常信号,有时一次解锁会没反应,那就再来一次。

网友D:
应该是未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