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C对角电机工作调PID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我的飞控是MWC,仿大疆450机架。   今天在调PID的时候发现,对角电机工作调PID的时候,在右对角电机工作情况下PID调整完毕,换到左对角电机工作,会出现稍微加点油门电机就会以最大转速转(仿佛失控了)。

   出现问题后我重新把PID写入飞控,重新校正了电调,可问题依旧存在
  请问各路大神,以上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谢谢!!

楼主:
大神在哪里么

楼主:
大神在哪里么s

网友:
飞去来拍段视频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原因:对角电机工作调整PID的时候只是把另外两个电机的三根线拔掉,没有把另外两个电调接在飞控板上的连接线去掉。
解决方法:没有参加PID调整的电调应该把接在飞控板上的信号线也切除掉、
问题分析:把另外两个电机的三根电源线与电调断开,虽然能够达到另外两个电机不工作的状态,但是另外两个电机所连接的电调仍然能够接收到飞控板发出的控制信号,导致每次调整PID他们都能够接收到控制信号,但是又无法输出,从而误差累计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另外两个电机工作调PID的时候,一加油门开始疯转的现象。
以上问题分析只是猜测,具体原因还请论坛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