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还没有用,接口就快挂掉了

楼主(2015-05-27):
见图,PCU这个插口的外框已经碎掉了。
云台刚买来,插了几次就这付样子了,虽然现在还勉强能用,但怕是难以应付今后高强度的反复插拔了。

因为配了携带箱,所以每次飞行时,云台都至少要拆、装各一次,接口这样的可靠性与耐用性令人堪忧。
同样让人心烦的是加挂云台的三个螺丝,在野外安装非常不方便,捡来再换装手持架就更麻烦了,建议亚拓研究一个卡扣或销子之类的快装结构。

感觉亚拓的接口设计比较奇葩,第一次接触亚拓的玩意儿,刚几天,接口碎了一个,连接线断了两根,怎么都让我赶上了?
还有690那个PCU前面一堆集线装置不能找个松快点儿的地方吗?简直是反人类的设计!

网友A:
希望亚拓能够改进。针对这个,可以线中间断开,弄个转接插拔线头,这样就不用再设备上插拔了,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亚拓能够改进。针对这个,可以线中间断开,弄个转接插拔线头,这样就不用再设备上插拔了,个人建议仅供 ...

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实在不行就自己DIY一个了。

网友B:
是亚拓的那个G2吗?

网友:
亚拓第一次做多轴在用户体验上肯定没有那么老到了,就看他以后改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亚拓的那个G2吗?

G3云台。

网友:
也许楼主太过用力摇动插口了,我得也是频繁插拔没有出现您这样的情况。觉得梦幻RC的想法还是比较靠谱的。我的云台安装螺丝是自己做的

网友C:
楼主挂bmpcc了吗,hdmi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挂bmpcc了吗,hdmi正常吗

没挂过PCC。

网友D:
用点热熔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