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电子罗盘问题,好恼人!求助

楼主(2015-05-27):
我用的是2.6版本加6m外置罗盘!
遇到一个好奇怪的问题
我在校准电子罗盘的时候选择外置罗盘,然后选择 roll 180进行现场校准!
转动GPS采集点的效果达到1100以上,然后我回过头来看地面站电子罗盘仪表
转动GPS,看地面站居然没反应!
然后我转动主控!
地面站电子罗盘居然是有反应了!
2.6不是外置罗盘么?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再次校准电子罗盘,尝试转动主控!采集点没反应!转动GPS,采集点就马上有反应,
尝试了好几次都这样
求大神看看怎么破!?另外选择外置罗盘后,校准了又会调到自动选项!这正常么?

楼主:
自己顶起来!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来!在线等!

主控动的是加速计,不动就会慢慢归位。
MP有出现罗盘问题吗?
或可能电压太低,罗盘失败,接外电然后数传连MP再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B:
罗盘 加速度计   陀螺仪     这三个 你能区分的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来!在线等!

可能是罗盘的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动的是加速计,不动就会慢慢归位。
MP有出现罗盘问题吗?
或可能电压太低,罗盘失败,接外电然后数 ...

就是MP罗盘问题!如果罗盘失效校准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罗盘的线问题

我检查过!再说有问题的话校准就不会成功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 加速度计   陀螺仪     这三个 你能区分的开吗

求科普一下!我理解的是罗盘就是指南针,加速度计就是测速!陀螺仪就是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MP罗盘问题!如果罗盘失效校准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呀!

是询问MP上面有出现什么样的罗盘问题警告呢?

楼主:
解决了吗?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科普一下!我理解的是罗盘就是指南针,加速度计就是测速!陀螺仪就是姿态!

然后我转动主控!
地面站电子罗盘居然是有反应了!

你指的地面站罗盘   是水平仪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我转动主控!
地面站电子罗盘居然是有反应了!

肯定不是呀!东南西北w e n s我还是知道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呀!东南西北w e n s我还是知道的吧!

嗯 对了
那原因就是

陀螺仪是在主控的   瞬间的姿态变化是根据陀螺仪运算的  但是陀螺仪会有累计误差  罗盘是作为长时间状态下的修正误差作用

同理  加速度计也是一样

你试试转动GPS的指向   然后正确的话  航向会慢慢修正过去  不是瞬间

网友:
围观中。。。准备加入APM大队

网友C:
我的已经ok了   是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检查过!再说有问题的话校准就不会成功吖

你看看apm主板上的线你断开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ok了   是线的问题

是线断了吗?我的能现场校准,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apm主板上的线你断开没有

什么线?求详细解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对了
那原因就是

恩,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之前我装机可能不是这个运算方法!现象不一样,所以有点纳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线?求详细解说一下!

我现在在外面钓鱼呢 今晚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之前我装机可能不是这个运算方法!现象不一样,所以有点纳闷!

如果会慢慢移过去就是正常的

网友:
要罗盘和主控一块儿转,只转动罗盘,航向也会变,只是很慢,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以为是坏掉了,只要能校准,说明罗盘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