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调试,GUI界面遥控数据疯狂乱跳

楼主(2015-05-27):
MWC2.5飞控、XXD电调、XXD2212
电机
,接电脑调试GUI界面,
遥控器
的数据乱摆,没法看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控是天地飞6,6通道的。是不是控坏了。求指点

网友A:
检查接线 把接收机拔了试试

楼主:
晚上试试看

楼主:
换了个USB口,重新装了驱动,现在遥控数据不乱跳了,但是有了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