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婵思Z15云台问题

楼主(2015-05-27):
我的八旋翼航拍上用的是大疆婵思Z15云台,飞机自旋的时候云台不跟着飞机自旋,云台遥控器是非锁定模式,云台一直朝着一个方向,遥控器可以控制云台横滚,俯仰。但是云台复位之后,只要飞机改变方向或者自旋,云台好像被锁定了不跟着飞机方向变动。所以飞机在绕圈的时候很费劲。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解决一下!!!急急急,求解。谢谢了。

网友A:
模式切换的问题,检测下模式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切换的问题,检测下模式切换

请问老师怎么检测?

网友B:
模式不对或者遥控器设置问题吧,你进Z15的调参看看,拨动遥控器上的模式开关,调参里模式显示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不对或者遥控器设置问题吧,你进Z15的调参看看,拨动遥控器上的模式开关,调参里模式显示是否正确 ...

我看了Z15的调参软件,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