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timer atlas飞控谁了解

楼主(2015-05-27):
某宝上找到一个 rctimer atlas飞控,说是不怕干扰,论坛里搜了下只有两篇测试帖。不知有谁用过或这了解的,介绍介绍呗
最近为400小轴距找飞控脑袋都大了,naza有阴影,抽风抽怕了,手上的x4v2又太重太大

网友A:
去年试用过,当时还是beta版。好飞,跟手。
不过定点效果不理想,松杆悬停的时候飞机会上上下下来回调整。
当时用的beta版据说是不怎么依赖罗盘的,有试过右手拼命划圈,然后松杆,飞机能稳住(同样的动作精灵就容易晕菜~~~~),但是后面的版本据说姿态模式又加入了罗盘数据作为参考,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