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问题大家帮我下

楼主(2015-05-27):
精灵2V+,原装没改过,本来都是正常的,重启了主机拿到室内后在出去开机出现了手机地面站不显示电量和卫星了,如图。重启好几次还是一样。大家帮我解决下什么问题。

楼主:
有知道的帮忙说下。

网友A:
重新安装客户端了么,我的直接什么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客户端了么,我的直接什么也没有。

我的线掉了,你的哪样了?

网友B:
更换中心板吧。中心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中心板吧。中心板问题

我就云台线掉出来了,重新插上好了。保修还好,过保了换中心版就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线掉了,你的哪样了?

反常维修了,哪根线断了,可否拍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常维修了,哪根线断了,可否拍张照片!

我就云台有个四跟线的,那条松了,用镊子给塞回去就好了。

网友:
你要了解一下精v+几个信息你走向,就知道那里要修理了,卫星,电池,高度信息,是经过中心板的cam插口传到wifi铁合子经天线中继到你的手机,而图像是不经中心板的。所以说是中心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