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的多轴固件很早就有闭环控制了,有人用过么?

楼主(2015-05-27):
有没有人用过BL的闭环控制?

网友A:
多轴上试过一下,不会调,又改回 off 模式了。

X7 的尾桨改直驱时试过,调了一下,能锁住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上试过一下,不会调,又改回 off 模式了。

X7 的尾桨改直驱时试过,调了一下,能锁住尾。

我刚刚用ZTW30A试了一下,一卡一卡的,感觉不是很好调……

网友:
天行者20a和2212闭环模式下空载堵转,没敢带桨测试

网友B:
麻烦解释一下,无感咋闭?

网友:
聽說不是很好調.調的好能上天堂.需要一個電調對一顆馬達換了就要重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解释一下,无感咋闭?

测量磁极通过线圈时的反向电动势,或者说拿线圈当霍尔传感器。

网友B:
就是直机电调的定速原理,还以为是啥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直机电调的定速原理,还以为是啥新东西。

不是啥新的东东,很早就有了,貌似用过的都说NX,但是现在国内都没见有人用

网友:
首先确定电机和参数设置[PWM频率,进角等]兼容良好不能堵转
再调那个Closed loop mode,大概是速度模式的选项,调到适合自己的电机,我380KV电机选的Low,才不至于不到一半油门就满速运行
具体调起来也没多复杂吧,PI两个选项,带桨听声音简单调下就行了,感觉比乐天稍微好那么一点,加速可以更干脆一些,当然也增加了暴飞时候因为电机瞬间给机体扭矩太大而造成机架空中解体的可能性。。
电机空转,用手去捏,能感觉到力变大来维持转速,不想普通模式速度会降低[没仔细测,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哈]
另外减速时候听声音貌似是电调关断输出,处于高阻状态让电机自由减速,不像普通的始终是有驱动力的。至于刹车还没试,最主要是因为我的低KV电机只能用Low PWM frequency才不会堵转,而说明上Damped light mode always uses high pwm frequency,让我很尴尬
下次用KV高些的试试,应该不容易堵转了,不过不晓得会不会烟花,因为有见到蜘蛛电调刷BL开刹车烟花的,不晓得铂金顶住不,打算改进一下散热再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