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 又不能飞了 坑啊

楼主(2015-05-27):
摇臂坏了 换个新的 结果 我就呵呵 估计这一套都报废了 有高人能告诉我怎么能救吗 断螺丝怎么取

网友A:
找适合的工具慢慢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适合的工具慢慢取

啥工具可以呢啊

网友:
没办法的,全换了

网友B:
多大的螺丝?

网友:
镊子可以不

网友C:
我用台鑽完美取出斷絲。也是同款槳夾。同一個位置也取出過斷絲。不傷螺紋。取出後重新換螺絲上緊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螺丝?

1 .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台鑽完美取出斷絲。也是同款槳夾。同一個位置也取出過斷絲。不傷螺紋。取出後重新換螺絲上緊爽飛。

...

咋来的 求具体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来的 求具体方法

没有具体方法。 就是用台钻。用相应大小的2mm钻嘴去把断丝转出来。这要看你的手艺了。尽量选用钻嘴晃动越小的台钻。不然一晃你就要收工上网拍新的桨夹了。

网友D:
搂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
不过他说的钻花大了,要用1MM的

网友:
同意13楼

网友:
电火花将螺丝打去

网友:
我曾用手钻钻孔拯救450LDFC连杆臂

网友:
1.5的我没操作过,FRR的台钻法应该比较靠谱。我的是用磨头在螺丝上磨一条直槽,然后用小一字螺丝刀拧出来,通常只能对付大螺丝。FRR的台钻,应该是用小一点的钻头(1.5的,应该就是用1.2或1.0的钻头,在另一边对断螺丝用慢速钻入,稍加点压力,螺丝就会从另一边被转出来,我没台钻,没试过,不过大概流程应该就是这样的了,以前用手钻对大螺丝也这样搞过

网友:
12.9级的螺丝的螺丝不是那么容易钻的动的?我买了高钴钻头都钻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