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V+不显示电量卫星了

楼主(2015-05-27):
大家帮忙下,手机地面站不能显示电量,卫星数,高度距离速度了。上个图大家看下是什么原因,是GPS插头松了还是什么?在线等

网友:
室内无法收到卫星~  把电池触口用酒精擦拭一下~   实在不行~  删掉重新下载一遍~     要是还不行~  电池问题,版本不认可~  或者别的原因了~  打售后了~

网友A:
把金属探头用橡皮擦擦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金属探头用橡皮擦擦擦看

你好,金属探头是哪里?要把机子拆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金属探头是哪里?要把机子拆开吗

飞机里面,跟电池接触的2个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里面,跟电池接触的2个探针

还是不行。这两针应该就测量电量的,那些距离速度高度在室内应该也会有显示。搜星都正常,在室外绿灯闪能定位就是手机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这两针应该就测量电量的,那些距离速度高度在室内应该也会有显示。搜星都正常,在室外绿灯闪能 ...

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已解决,是有根线松了,插回去就好了。身边有两次因为线松了出现故障,还好都不是在飞的情况下松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