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5油门50%的四个电调输出,有点怪啊

楼主(2015-05-27):
油门50%能推出那样的四个电调输出吗,太怪了。有两个基本是停了。

楼主:
无论怎么调,都是两个转速比另外两个大了太多

网友:
看看在开50%油门时,缓慢各向晃动着。电机转速值变化不,如果变化合理,就是正常。如果不动板子,值就会产生漂移,不用理会,升空了自己根据加速计会自动调节的

网友:
低位1100,高位1900,中位1500,
个通道end-point还是要做一下。。。

楼主:
谢谢指点,玩个航模真不容易啊

网友:
LZ不知道是不是买我的SE,请注意你ACC明显未做校准,放稳不动校准后,ACC三个值一般在0/0/51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