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穿越转弯的问题,高手来

楼主(2015-05-27):
也是刚入穿越原来一直玩固定义,以前没玩过直机。弄了架250就是转弯转不好,问下高手们转弯是方向副翼一起打还是先方向后副翼,我是先把鸡头方向打过来然后副翼修正可是还是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转弯中副翼和升降的手法跟固定翼接近的,转弯过程中用副翼稳定住倾斜坡度,同时拉杆并打方向舵。固定翼侧向静稳定系数比较高,倾斜转弯时机头会自动侧摆过去对准来流方向,但是旋翼没有这个特性,所以在转弯过程中要压方向舵。    比如从直线飞行进入顺时针圆圈。
    1先打右副翼,倾斜坡度与半径有关,半径越小坡度越大。然后副翼杆就就该回中了,小幅度控制副翼杆稳定住坡度就可以了。在转弯过程中拉住升降并向右压住方向舵,转弯坡度越大升降就拉的越多同时方向压得越少,反之亦然。
    2 在飞顺时针圆圈过程中,如果要把轨迹画得圆,副翼杆要经常修正用来稳定倾斜坡度(如果有侧风,为了保持圆形轨迹,逆风转弯调小坡度,顺风转弯增大坡度)。拉杆量控制的是画圈的角速度,这个与坡度有关,转弯坡度越大升降就拉的越多。方向舵用于转弯过程中时刻保持机体坐标系的x轴与地面坐标系饿y轴垂直,所以方向舵要看着飞机姿态多压点或少压点(有头抬起的趋势了就多压点,有头低下去的趋势了就少压点)。
    3由顺时针圆圈改出直线的手法跟固定翼一样,向左打副翼杆把坡度降到0,升降跟着回中。
    其中1和3如果是急转弯和急改出,1和3只要动副翼就可以;如果是飞一个比较柔和的航线,坡度变化过程中方向和升降也跟着修正。

网友B:
拉升降飞机不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中副翼和升降的手法跟固定翼接近的,转弯过程中用副翼稳定住倾斜坡度,同时拉杆并打方向舵。固 ...

拉升降飞机不就停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升降飞机不就停了吗

不会,反而转弯半径小
我飞rat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升降飞机不停吗?

在做匀速倾斜转弯时,升力、重力和阻力的合力(向心力)始终与航迹坐标系的x轴垂直。不垂直就会加速或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升降飞机不就停了吗

不妨多试试水平面上的顺时针或逆时针的匀速绕圈,把圆圈的轨迹画圆,感受一下升降舵的拉杆量和方向舵的压杆量对转弯过程中飞机姿态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弯中副翼和升降的手法跟固定翼接近的,转弯过程中用副翼稳定住倾斜坡度,同时拉杆并打方向舵。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