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看看,我这个飞机电机右拉角咋样?

楼主(2015-05-27):
新装了一架飞机,30CC汽油机油改电,高手请帮忙看看,我这个电机的右拉角咋样?角度大不大?应该右拉几度?谢谢了!

网友:
我的KT机没这么大角度··只是稍微一点就可以···电池放中间·电调放右边

楼主:
为毛我装上头罩,偏了这么多啊?

网友:
这个明显不靠谱 买专用的铝柱

网友:
楼主电机电调什么配置?我也想油改电呢,大概多少米?!谢谢

网友:
楼主 你很有想象力 你把这个架子的后面部分装反了 所以会偏很多的 没法飞的 飞也是偏吧。。。螺丝是在架子外面上的 如果防火墙不够宽 就换铝柱吧

网友:
这要用多大的电机哟

网友:
电机轴要有右拉,后面的架子别右拉呀!
很显然防火墙已经预置了右拉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导~~谢谢啦!

网友:
是用的6350电机吗?这个电机座有点单薄,个人经验防火板宽度上底座左边比右边高0.5厘米左右合适,具体的飞了再调整

网友(2017-04-16):
真给力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