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死胖子的前转向轮大家是怎样实现转向与摇杆转向同步的?

楼主(2015-05-28):
请问各位,死胖子的前转向轮大家是怎样实现转向控制与摇杆转向同步的?因为v尾同T尾的控制上有分别。如果共用第四通道,拉升舵时会前转向轮一样会转向的。这样不合理。我暂时只能用比例通道实现转向。各位能有更好的方法现实吗?

网友A:
另外用个通道,混控到第4转向通道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用个通道,混控到第4转向通道上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混控到第四道。这样会因为v尾的原因,拉升舵会影向到转向轮吗?因为v尾拉升舵和降舵就是通过ele+rud两个通道同时动作实现的。我用y线接就是出现这个种况。也想过像您提到的混控。但是还有试,就想到了用比例通道来暂时实现了。

网友B:
不用混控,前轮转向接方向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混控,前轮转向接方向舵

这个方法不行的。因为v尾的原因。我前提已经有说到了。

网友C:
通道映射,4通道映射到7通道,然后7通道单独接方向。这样还可以单独校正方向的正方向,很方便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行的。因为v尾的原因。我前提已经有说到了。

起落架舵机接方向,V尾用Y线连接升降,普通布局,不用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舵机接方向,V尾用Y线连接升降,普通布局,不用混控

V尾正常能起到方向和升降作用是分別要通過接上RUD和ELE兩個通,然後在控上設定V尾模式才可以實現的。你了清楚V尾模式的特性。按你這樣用Y線接到升降。那V尾的方向作用呢?不就沒有了!所以按你說的方法。和我實操所了解的還是不可正常使用V尾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映射,4通道映射到7通道,然后7通道单独接方向。这样还可以单独校正方向的正方向,很方便试用。

嗯。可能你這個方法可行。因為現在就是控選了V尾模式,在打升降時,RUD和ELE就是混控了的。現在就是想有一通道是能把RUD原生復制出來,不帶混控的。我按你的方法方向找時間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可能你這個方法可行。因為現在就是控選了V尾模式,在打升降時,RUD和ELE就是混控了的。現在就是想有 ...

如果有飞控就简单点,转向舵机直接接到接收机4难通道就行,飞控设定V尾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飞控就简单点,转向舵机直接接到接收机4难通道就行,飞控设定V尾混控

這個還要裝飛控時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可能你這個方法可行。因為現在就是控選了V尾模式,在打升降時,RUD和ELE就是混控了的。現在就是想有 ...

你是什么遥控器啊?请问。    遥控器如果支持通道任意映射,这就简单了。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那还是加飞控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遥控器啊?请问。    遥控器如果支持通道任意映射,这就简单了。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那还是加飞控 ...

14SG。有個pix到手了。我先試試控可以不。如果唔得再接飛控試試。因為飛控上邊還要花點時間整理下。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apm,接收机方向通道接Y线,一端接前轮转向的舵机,一端接飞控4通道。apm设置V尾混控,升降正常,但是方向时仅前轮转动,方向舵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apm,接收机方向通道接Y线,一端接前轮转向的舵机,一端接飞控4通道。a ...

已经暂时用比例通道解决了。只是不满意。还有没时间设通道映射

网友E:
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头疼的,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因为起落架,只在地面起作用,你们懂了吗,混控对它在空中不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头疼的,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因为起落架,只在地面起作用,你们懂了吗,混控对它在空中不起 ...

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

这个楼主想吧,你空中这个转向起作用吗,即使是混空再有影响你的V翼混空干扰了空中转向的动作,但是空中前轮转向不存在啊,地面上,飞机接触地面了你的v翼混空也就只是转向了,请细嚼慢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楼主想吧,你空中这个转向起作用吗,即使是混空再有影响你的V翼混空干扰了空中转向的动作,但是空 ...

你自己慢慢读清楚我贴的内容吧。你说的完全与我讨论的不对题。不过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慢慢读清楚我贴的内容吧。你说的完全与我讨论的不对题。不过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行的。因为v尾的原因。我前提已经有说到了。

在地面只打方向舵不动升降不就没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地面只打方向舵不动升降不就没区别了

所以这样,飞机起飞前,机头抬起前,打升舵都会有机会拐弯失控。

网友G:
我的话就是给了一个第7通道,然后设置第7通道和第四通道联动,这样并不存在拉杆会转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话就是给了一个第7通道,然后设置第7通道和第四通道联动,这样并不存在拉杆会转向的问题

你这个方式应该是与通道映射的原理吧。我就是后来打算这样设。还没有去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式应该是与通道映射的原理吧。我就是后来打算这样设。还没有去搞。

呃,用的天九,比较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样,飞机起飞前,机头抬起前,打升舵都会有机会拐弯失控。

懂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apm,接收机方向通道接Y线,一端接前轮转向的舵机,一端接飞控4通道。a ...

我跟你一样情况,然后又在控上设置辅助通道和方向混控则会干扰,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跟你一样情况,然后又在控上设置辅助通道和方向混控则会干扰,郁闷

看这个帖子的第18楼,我已经顺利解决了。

网友(2015-06-29):
用y线并到副翼通道,,,这是个馊主意

网友I:
用14SG的第7通道接,然后混控到方向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动嘴,不动手,弄个小本记录,实验,很快就O啦

不要自作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14SG的第7通道接,然后混控到方向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具體操作還是沒有做成功。可以的話發圖圖解下。

网友(2015-10-16):
我用的T10c,在混控里面设置4通道和7通道(接转向轮)混控,然后调节7通道曲线即可。

网友:
单独给前轮接个旋钮通道,最简单的.算不算馊主意

网友K:
遥控器不要设混空,v尾混控在飞控里设置,前轮舵机直接从接收机里出来,只接受方向信号,升降和方向从飞控里出来,混控,这样升降对前轮没有影响了,具体飞控怎么设置我用的果子飞控就很简单,通过osd进入菜单找到选项就OK了,其他飞控不是很清楚这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遥控器不要设混空,v尾混控在飞控里设置,前轮舵机直接从接收机里出来,只接受方向信号,升降和方向从飞控 ...

我也想換果子的飛控了。感覺PIX相對多軸來說比較好一點。而且一直沒有時間搞。機裝好在那裏閑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換果子的飛控了。感覺PIX相對多軸來說比較好一點。而且一直沒有時間搞。機裝好在那裏閑著了。

是这样,多轴首选naza或者pix,固定翼还是果子吧,穿云搭配他们的aat和rlink,还是挺爽的,说这么多跟做广告似的,自己用用感受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个好方法,APM的输出通道,5-8通道任选一个,接入转向舵机,然后在APM参数表中找到RCn_FUNCTION(n为 ...

正解!!

网友:
如果不用自动起飞和降落可以用混控,如果用,就采用这个正解!

网友L:
我看了这些回帖好想笑,直接把,告诉你们方法:1.前提:V尾(比如大胖子),果子飞控(A,H等也可以),具有PWM模式的接收机(接收机都有这个功能啦),另行准备Y线。2.Y线一端接入接收机第四通道,另一端两个头其一接入前轮转向舵机,其二接入飞控输入端第四通道。3.按PWM方式将接收机和飞控连接好,其中接收机第二通道照样接飞控输入端2通道。4.遥控器不设置任何混控,飞控设置为V尾方式。5.飞控输出端1接副翼舵机,2接V尾其中一个舵机,3接电调,4接V尾另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看了这些回帖好想笑,直接把,告诉你们方法:1.前提:V尾(比如大胖子),果子飞控(A,H等也可以),具 ...

感謝你的方法。我抽空嘗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看了这些回帖好想笑,直接把,告诉你们方法:1.前提:V尾(比如大胖子),果子飞控(A,H等也可以),具 ...

回答归回答,注意言语,可以多试试,方法不是一种,但是,想要自动的功能,恐怕你这个不行,转向轮没经过飞控,任何自动控制有关转向轮的都不起作用。

网友M:
其实很多问题不用问,多看官方原装资料,谁该笑谁知道。固定翼,pix,刷3.4吧,真不错,测试完成,抗干扰好一些,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很多问题不用问,多看官方原装资料,谁该笑谁知道。固定翼,pix,刷3.4吧,真不错,测试完成,抗干扰好 ...

謝謝意見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经暂时用比例通道解决了。只是不满意。还有没时间设通道映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9110

楼主:
引用 网友M: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9110

感謝提供。

网友(2015-12-14):
接收机端用y线并联信号线接入,输出端正常接,飞控设置V尾

网友:
死胖子7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可能你這個方法可行。因為現在就是控選了V尾模式,在打升降時,RUD和ELE就是混控了的。現在就是想有 ...

映射通道 可以,我自己做了架也是这么弄的。但是忘了怎么接线,设置了!

网友(2016-03-14):
我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用一个Y线就能解决:Y线接接收机方向通道,分出来的俩头,一个接转向舵机,一个还接V尾的方向舵机,不知可行不可行~

网友(2016-04-20):
引用 网友D:
找到个好方法,APM的输出通道,5-8通道任选一个,接入转向舵机,然后在APM参数表中找到RCn_FUNCTION(n为 ...

用你的方法已经成功解决,谢谢啦

网友N(2016-09-06):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混控到第四道。这样会因为v尾的原因,拉升舵会影向到转向轮吗?因为v尾拉升舵和降舵就是通过ele+ ...

问题是胖子 在天上 有必要用方向舵么  两个v尾直接担当升降就可以了吧  转向用副翼呗,  流出方向给前轮  我就打算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题是胖子 在天上 有必要用方向舵么  两个v尾直接担当升降就可以了吧  转向用副翼呗,  流出方向给前轮  ...

V尾就是升降和方向。用飛控的話,你的想法是不行的。也不科學。現在的飛控一般都支持V尾。看看我的大胖的貼。有相關的V尾和起落架前輪轉向的解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6259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8513

网友:
引用 楼主:
V尾就是升降和方向。用飛控的話,你的想法是不行的。也不科學。現在的飛控一般都支持V尾。看看我的大胖的 ...

我的意思是 v尾只担当升降也行吧 ,  因为方向本来也很少用吧  除了特技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