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88接收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5-05-28):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我按摇杆那两个舵机一起动,板上的两个都正常,怎么控制摇杆拉向左控制一个,拉向右控制一个舵机,也就是说摇杆向左只要一个舵机动

楼主:
弄了老半天一直没解决

网友:
估计是混控吧,从哪个机上拆下的?

网友:
外面连接的两个舵机,是控制副翼的,所以要联动。你安装时还需要调试两侧副翼动作是否正确。具体,你学习下飞机什么原理之类的,就懂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这是控制两边副翼用的,舵机动作方向相反,是联动的。
如果实在需要分开动作,可以在机械部分实现,
例如,拉杆上做一个滑槽,使某个方向上不能带动舵角运动,
另一个方向正常运动,即可。也不难。

网友:
另外,接收机的天线,没看见啊。

网友:
直线舵机,淘宝上很多,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呵呵,我真是孤陋寡闻啊。

网友A:
可以通过遥控操控,开启单独的第六通道,然后第六通道也设置副翼即可

默认的88,2、6通道是反向联动的副翼,需要自己开启第六通道。具体,加186529649群来看教程吧,这里说不清

网友:
四通道的接收机,接收机上两个舵机算两个通道,还有一个油门通道,插上的两个舵机其实是一个通道控制的。

网友:
误导楼主的人不少哇,看来对88接收机熟悉的人不多。

加群给你教程,或者加我2866-188-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遥控操控,开启单独的第六通道,然后第六通道也设置副翼即可

默认的88,2、6通道是反向联动的副 ...

高手解答,必然正确。
嗯,受教。

楼主:
天线断了还没接上去

楼主:
没解决,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