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80RX固有缺陷,如何解决?

楼主(2015-05-28):
GY280RX的DSM2接收部分用的是最廉价的芯片、晶振。也就是某宝上最便宜的30元的那种AR6110E。
这种接收每个通道中点都有10%的偏移。这个问题还好解决,控上调节就可以了。
最麻烦的是廉价晶振要通电十五分钟才能达到稳定的震荡状态。刚通电时有3%的漂移,十五分钟后才会回到0%。目前的解决办法是,通电十五分钟后才设置vbar的遥控中点和行程,每次飞行前通电静置十五分钟,每两次飞行换电池的间隔时间尽量短。不然的话飞机漫天飘。VBAR里设3点的死区也没用,因为是整体偏移。
GY280RX都400元的价位了还用这么垃圾的接收真是太抠门了! 还不如不要接收部分,让用户自己连卫星。

网友A:
我的KBAR拆了插针和外壳加上一个卫星只有4g重。比GY280就重了1g。舵机线全部改成0.15mm无氧铜彩色漆包线。直焊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KBAR拆了插针和外壳加上一个卫星只有4g重。比GY280就重了1g。舵机线全部改成0.15mm无氧铜彩色漆包 ...

重量都无所谓。关键是我的180CFX装不下,只能装20MM宽,30MM长的,KBAR宽30MM长40MM。除非把KBAR直接吊在底板下面。

网友B:
中士,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想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士,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想象的吧

稍等我截图给你看

图来了!
遥控上已经设了11.5的偏移量

刚通电的时候。升降、副翼、尾舵的模型部分都有40多,动作慢只拍到了30多的时候。发射机显示偏了2%,其实有2.8%。

通电15分钟之后(飞机静置,摇杆未动),升降、副翼、尾舵的模型部分总算降回来了。vbar里升降、副翼、尾舵都设了3点死区,积分还积了那么多。发射机显示也降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稍等我截图给你看

图来了!

1、你能确定偏移是接收晶振的问题?D7E刷机固件是自己弄的,D7本来就是便宜货,你能确定遥控器没有问题?
2、无副翼系统陀螺仪工作时,机身有偏移时,陀螺仪对应的舵量原本就是逐步收敛到0,具体算法我也不懂,我估计你也不懂。。。从40减到0,要2秒,还是15分钟,谁懂?如果都没人懂,直接归结为偏移合适吗?
3、你能确定2-3的偏移量,飞起来就会飘啊飘?。。。飞起来,一个小碎舵都不止3%,机器15分钟才偏3%,机器就飘啊飘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都无所谓。关键是我的180CFX装不下,只能装20MM宽,30MM长的,KBAR宽30MM长40MM。除非把KBAR直接吊 ...

尾管和机身连接的那个区域用轻木片和AB胶沾一个平台,然后KBAR去壳加卫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能确定偏移是接收晶振的问题?D7E刷机固件是自己弄的,D7本来就是便宜货,你能确定遥控器没有问题? ...

1 遥控器确定没有问题,因为我有蓝KBAR、DSM2、DSMX卫星、AR6110E、AR6200、AR6210。同样是这台D7E除了AR6110E和GY280RX其他的都没有漂移。
2 机身有偏移时会体现在第一项'陀螺'上面 。第二项'模型'代表遥控器打的舵量,第三项'积分'代表遥控器打完舵之后飞机还没有执行到位的欠量。根本还没涉及到陀螺仪的算法。我也确实不懂陀螺仪算法。但这些也还没高级到那种地步。不用飞起来,手动的旋转一下飞机位置就能将'积分'还原为0。
3 我的这台180CFX如果刚通电就飞,需要频繁修舵,到处飘,一放摇杆就跑。通电15分钟之后再飞稳的像个气球,能在边长1.5米的区域悬停5分钟。一个小碎舵确实不到3%,那每个通道来一个持续15分钟的3%小碎舵是什么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和机身连接的那个区域用轻木片和AB胶沾一个平台,然后KBAR去壳加卫星就行了。

嗯,这样是可以,就是不太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能确定偏移是接收晶振的问题?D7E刷机固件是自己弄的,D7本来就是便宜货,你能确定遥控器没有问题? ...

1 遥控器确定没有问题,因为我有蓝KBAR、DSM2卫星、DSMX卫星、AR6110E、AR6200、AR6210。同样是这台D7E除了山寨AR6110E和GY280RX之外就不会漂移。
2 机身有偏移会体现在第一项 陀螺 上面。第二项 模型 代表摇杆打的舵量。第三项 积分 代表摇杆打完舵之后飞机还没有执行完成的欠量。我确实不懂陀螺仪的算法。但这些动西还没涉及到陀螺仪的算法,没那么高级。
3 我的180CFX如果刚通电就飞,就到处飘,要频繁修舵,一放摇杆就跑。如果通电15分钟之后再飞,稳的像个气球,能在1.5X1.5M的区域悬停5分钟。一个小碎舵确实不止3%,那每个通道来一个向同一方向持续15分钟的3%的小碎舵会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C:
我的180cfx改gy280也遇到右飘的问题,厂家说要返厂看看
但估计不是接收问题,要不然哪个30多块钱的ar6100e卖的掉,这个接收我也有,单独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80cfx改gy280也遇到右飘的问题,厂家说要返厂看看
但估计不是接收问题,要不然哪个30多块钱的ar6100e ...

厂家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完美了。 另外我说的是30块的那种超小型的AR6110E,多了一个1。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遥控器确定没有问题,因为我有蓝KBAR、DSM2卫星、DSMX卫星、AR6110E、AR6200、AR6210。同样是这台D7E ...

1、你没看明白我说什么。。。不能确定是接收晶振的问题!只能确定是遥控器和某些接收器的搭配问题。这有可能是遥控器固件问题、也有可能是接收问题,而接收器里面那么多元件,也可能是运放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晶振问题。但是,最不可能的,我觉得反而是晶振。。。没确定前,不能下结论。
2、我不懂。
3、我飞悬停,差不多每半秒都有一次小碎舵。我专门在各通道都设置了偏移,只感觉没那么好飞。。。体会不到你说的飘来飘去,貌似我所有的机器,包括出厂新机,完全没摔过的,都没有你说的象气球那么稳。。。这一点上,求同存异。
。。。总而言之,除非有明确的结论,否则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D:
是否热稳定问题用电吹风预热一下再上电就清楚了,晶振必须是四腿带温度补偿的,替换一下确认问题也不难,数字接收都是MCU信号直驱的,和运放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E:
這個不要太高要求吧,將就飛飛。。
話說我用2S D02S 加GY280飛了年半了。。裝在D02s 飛飛很好,偶爾對不上頻。當年不是這個。我的D02s還在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热稳定问题用电吹风预热一下再上电就清楚了,晶振必须是四腿带温度补偿的,替换一下确认问题也不难,数 ...

用打火机烤了一下那个四腿晶振,立刻上电,问题解决!! 果然是晶振问题,难道这块晶振没有带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不要太高要求吧,將就飛飛。。
話說我用2S D02S 加GY280飛了年半了。。裝在D02s 飛飛很好,偶爾對不上 ...

如不能解决的话,也只能将就飞飞了!
但如果能解决,岂不是完美。

楼主:
给这个小垃圾来个特写
12.000
MHZ

网友:
手工能换么

网友:
我的是h120c

楼主:
我已经手工换完了,从AR6100E接收上拆下来12.000MHZ晶振。

你看自己有没有把握,没把握找修手机的给你换。

楼主:
从AR6100E接收上拆下来12.000MHZ晶振也没有温度补偿。刚上电的瞬间也有40多,20秒后降到20,但是要8分钟就能降回0。算是好了不少吧!和外界温度也有关系,大冬天的估计刚上电能有100多。
现在把控上的偏移设成10.0。这样刚上电瞬间是15,10秒后降到5,2分钟后降到0,6分钟后降到-15,8分钟后降到-25。反正一块电池也就飞5分钟,两块电之间间隔的几分钟也就冷下来了。VBAR发射机部分基本保持在0%,没有影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AR6100E接收上拆下来12.000MHZ晶振也没有温度补偿。刚上电的瞬间也有40多,20秒后降到20,但是要8分钟就 ...

没其它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其它办法了吗

我对晶振不太懂,论坛里大大们出来帮帮忙!!

网友F:
这个我说说,我原来用d10的控,vbar软件里面死区尾巴15,十字盘13才能保证各个舵机数值显示不飘,换了个dsx7控,尾巴十字盘都设置3就基本不飘了,可能是华科控自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说说,我原来用d10的控,vbar软件里面死区尾巴15,十字盘13才能保证各个舵机数值显示不飘,换了个dsx ...

我这个不是遥控问题。华科尔的硬件功底是非常深厚的。我的这台D7E被我全部拆散,每个零件都仔细打磨过,每个电位器的阻尼都调整到最小,弹簧力度也全部重新调整,反复测试过每个摇杆回中精度,反复测试过每个摇杆中点区域的手感和行程的。每个摇杆2000多的分辨率,回中后全部为零。
最令我惊讶的是当连VBAR+DSMX/DSM2卫星设置遥控中点时,居然每个通道全部为零,控上不需要设置任何偏移。我这台D7E能轻松秒掉DSX7,价格也只有十分之一。

网友G:
我都准备买了,看到这篇文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都准备买了,看到这篇文章…

我一直不是好事的,不过我始终觉得LZ的判断有些偏颇,所以专门试了我的情况。我的GY280上的晶振标示:H120C,用不同电压的电池,观察半小时,所有通道偏移值都在1%,跳与不跳之间。。。而且,遥控器的MONITOR中观测,遥控量还有1%的变化。
所以,在我这台上,可以认为没有偏移!我的控是正统B牌的DX7S。
。。。。。。
这个陀螺我唯一发现的问题是不能用1S,其他所有的问题,最后都证实是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不是好事的,不过我始终觉得LZ的判断有些偏颇,所以专门试了我的情况。我的GY280上的晶振标示:H12 ...

遥控中的监测精度不够的,遥控将摇杆的行程分成100等份也就是用100%表示,而k8是将摇杆的行程视为1600,这个具体的数值,你打1%的杆,数值会变动16,这个可以在蓝牙的实时显示,尾舵模型里看到,而我们设置的死区,是相对1600这个值,而不是百分比例,电脑版的程序,鼠标移到死区的位置,会有说明,大意是死区大于15的话,建议你换控,也就是控中立漂移1%它就建议你换控,多数人会选择用微调解决这1%的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回中不准的问题并不能通过微调或则死区彻底解决,问题就出在k8除了在设置的时候要求设置控的中立点,在对频时它会再次检测中立点,如果你开控时的摇杆中立点与,设置时的中立点有误差,就会出现给油后机体小量飘,设置死区可以解决飞行中的控中立点漂移,但是对频时就不准的话,你怎么设置死区都没用的。

楼主:
还没死心,把手中的12.000MHZ晶振全部搜出来了。

DSM2卫星的长晶振貌似最高级,虽然也没有温度补偿,但精度是1PPM的。

换上了

刚通电时30多,20秒后20,1分钟后10,4分钟后0。已经相当不错了。控上偏移设10.0,刚通电20,20秒后10,1分钟后0,4分钟后-10。每次冷启动时先静置1分钟,然后重新上电。实际飞行完全不飘,也算是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死心,把手中的12.000MHZ晶振全部搜出来了。

难道所有的280都有这问题,哪还有哪么多人用?国外好像没见过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所有的280都有这问题,哪还有哪么多人用?国外好像没见过这问题

一般的小鸡没那么高的精度,也没有没有那么爆的动力,随便飞飞根本感觉不出来。
我的180CFX被我调的没有任何虚位,所有的球头扣内壁全部抹了502,球头全部垫了胶圈,斜盘舵机换蓝剑金属齿轴承,换了金属双轴承尾蟹爪,换了金属十字盘。(其实尾蟹爪的虚位无所谓,小鸡稳不稳就看十字盘以及相应连杆的虚位。)机械部分调好了,280的这个问题就突出了。
我的另一架小鸡HCP100S,一开始也很贼。球头垫胶圈,直线舵机的铜套加热后拧到舵机完全没虚位后好多了。直到后来我把十字盘改成了双轴承,两轴承内圈之间还垫了垫片,完全零虚位之后才发现小鸡原来这么好飞,这么稳。
我的100S比180CFX还要稳,因为180CFX的金属十字盘是单轴承还有虚位。180悬停每3秒要修正一下,100S每5秒才需要稍微动一下摇杆。100S能体会到模拟器中大机的滞空感,180还不行因为十字盘是单轴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都无所谓。关键是我的180CFX装不下,只能装20MM宽,30MM长的,KBAR宽30MM长40MM。除非把KBAR直接吊 ...

把外壳拆了试试

楼主:
扒了皮也还是不行,对180CFX来说KBAR实在巨大。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H:
高手才感觉这细微的差别吧,来秀段视频学习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手才感觉这细微的差别吧,来秀段视频学习学习一下

飞行技术渣渣,还是不丢人了。
这个差别真不细微,新手调机能力好的话个个都能感受到差别。
高手不削飞悬停,暴力3D不在乎这点问题。快散架的机都能飞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管和机身连接的那个区域用轻木片和AB胶沾一个平台,然后KBAR去壳加卫星就行了。

能放两张你的改装图借鉴一下么 多谢

网友:
熟悉的面孔,多年前似曾记得

网友I:
买高级货自己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高级货自己焊上

可惜我不懂晶振,认不得高级货。也不太懂电路,就算有高级货也不知道引脚、频率、电压是否匹配,还是算了吧~~

网友(2015-07-01):
本人是v977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没死心,把手中的12.000MHZ晶振全部搜出来了。

稍微说几句,不喜欢跳过就是

一般大家都认为有晶振的线路其频率是晶振决定的.现实中这只是一个高度简化的说法.影响频率的因素太多了,除了晶振本身以外,驱动电路,负载电容…都会对频率产生影响.好的电路设计是从总体上入手的.

另外,1ppm精度的晶振是什么价格可能一般人不会知道,到有一点知道就行:不要说山寨接收机,就算正品接收机也不可能采用5ppm以下的晶振

就像前面老魔友说的Lz 还是要多观察再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稍微说几句,不喜欢跳过就是

一般大家都认为有晶振的线路其频率是晶振决定的.现实中这只是一个高度简化 ...

说的很中肯。
同样的晶振同样的D7E在DSM2卫星上就一点偏移都没有,大概GY280RX接收部分整体都很垃圾。等哪一天闲着没事干把GY280RX上的VBAR信号线全部挑出来接到独立的接收上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还有可能就是DSM2部分主芯片内的起震电路不行,和无源晶振不匹配。
据说超高精度的晶振售价上千上万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