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怎样避免鼓胀呢?

楼主(2015-05-28):
是不是只要不过充过放就不会鼓胀?想问一下如何才能避免呢?

网友:
不过冲过放是基本的  但是锂电很娇气 该鼓得时候一样鼓

网友:
这玩意我估计就和大姑娘一样早晚会大肚子的 除非是尼姑

网友:
用电注意不要用得太干,最好落地时保留一部分电量;长期不用(我一般限定3天),将电池电压维持在3.8V;注意电池存放环境干燥以及温度;

网友:
没有精确统计,在熟人、熟手、高手中锂电鼓胀绝大多数是满电保存所致。在新手中多为过放所致,过冲多为使用了劣质充电器。熟手锂电鼓胀是飞行后忽略对电池检查放电到保存电压。

网友A:
航模用锂电中,单片电芯电压3.7 V是额定电压,是从平均工作电压获得。单片锂电芯的实际电压为2.75~4.2 V,锂电上标的电容量是4.2 V放电至2 .7 5 V所获得的电量。锂电必须保持在2.75~4.2V这个电压范围内使用。如电压低于2.75V则属于过度放电,锂电会膨胀,内部的化学液体会结晶,这些结晶有可能会刺穿内部结构层造成短路,甚至会让锂电电压变为零。充电时单片电压高于4.2V属于过度充电,内部化学反应过于激烈,锂电会鼓气膨胀,若继续充电会膨胀、燃烧。所以一定要用符合安全标准的正规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同时严禁对充电器进行私自改装,这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网友:
使用DC-DC转换器,用精密电压表校对即可。
尤其适用野外,适用汽车电瓶给电池充电。

网友:
爱护着电池就好

网友:
过充过放,另外还有个过热

网友:
过充,超过4.25v的就立刻鼓,过放,低于2.75v的就鼓了

网友(2015-07-07):
其实电池用久了就自然而然的发生这个问题,注意的是,在充电的时候尽量用小电流充电,这样做也会对他进行一定的保护的

网友(2015-08-18):
那比较好的保养使用大概寿命有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模用锂电中,单片电芯电压3.7 V是额定电压,是从平均工作电压获得。单片锂电芯的实际电压为2 ...

那么请问各位,在多轴(以八轴为例,搭乘5D3云台)航拍飞行中,大家在电池电压多少V开始准备降落,如果按照这位仁兄讲的,2.75V为截止电压,那可飞的时间长了,但是存在另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接近于截止电压时,有可能会突然失去动力。求各位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