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汽油机模友 废汽油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5-05-28):
请问各位模友 你们清洗了
发动机
零件,的废汽油是怎么处理的,另外我还有3L 2年前配的汽油一直没时间用 现在肯定不能用了 这个汽油 又能怎么处理。

楼主:
3L汽油怎么烧啊 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免费处理或者回收这个废汽油的

网友A:
自然蒸发或者烧掉

网友B:
清洗零部件的汽油可装在饮料瓶里,待其沉淀后上面的仍可清洗零部件用.底层的少量油泥就不难处理了!放置两年的汽油如存放得好还可使用.如飞航模不放心的话可加到摩托车或汽车游箱里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