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DJI电机有问题?

楼主(2015-05-28):
我有台P2,最近坏了一台电机。寄回厂里维修,可DJI说四个电机都有问题。怎么说我们先把有问题的电机换了,好过机器在天上死机吧。。。请教各位老师,怎么判断电机有问题?一般飞多少个起落得换电机?

楼主:
怎么判断电机有问题?一般飞多少个起落得换电机?

网友A:
飞机只要出了dji厂,再发回去一定会查出各种问题,哪怕你之前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只要出了dji厂,再发回去一定会查出各种问题,哪怕你之前没飞过.

好无语

网友B:
四个电机都坏了......这概率得多小......

网友C:
飞行五六年从没遇到哪怕一只不炸而自己坏掉的电机... 的路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机都坏了......这概率得多小......

DJI说其余三个有杂音。。。建议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五六年从没遇到哪怕一只不炸而自己坏掉的电机... 的路过一下。

老师,怎么判断电机有问题?一般飞多少个起落得换电机?

网友:
售后部门压力很大。
要完成上面给的指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怎么判断电机有问题?一般飞多少个起落得换电机?

客气了,来这里的都是兄弟。

有名有姓说的过去的无刷电机,只要不炸、不进水,基本没个坏。我个人千把飞行小时(包括固定翼、直机、多旋翼)从没坏过,除非炸机。

判断,无非是电机的行为明显异常,比如卡顿、剧烈发热、噪声、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说其余三个有杂音。。。建议换掉

电机用了就会有磨损
有了磨损就会有杂音....
这是售后明坑你啊

网友:
返修的时候也说4个电机有问题

网友D:
其实电机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哪怕是杂牌货,只要拿市面上常规的材料和加工设备就能生产出一个合格的电机。品牌电机也就是在材料和加工精度上要高一些。同时有更完善的质检流程(其实对于这点,我保留怀疑的态度)。如果正常使用,无刷电机坏的机率是很小的。只要不炸,不堵转,那么在轴承完全磨损之前,基本不会坏。至于售后说的杂音,只要用过的电机,都可能在转子上留有划痕,或是内部进积存灰尘,同时轴承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磨损,造成转动时声音变化。除非是很明显的噪音或卡顿,一般持续平滑的运转声音都可认为电机是正常的,当然,同转速下,电机的声音音调是接近的。如果个别电机声音明显与其它不同,那必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只要出了dji厂,再发回去一定会查出各种问题,哪怕你之前没飞过.

我之前碰到v+四个电机三个松一个紧,返厂了下,跟我说没问题,我也是晕了

网友:
楼上的 这是挖你的坑 等你的炸了 出更多的钱 他们赚更多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来这里的都是兄弟。

有名有姓说的过去的无刷电机,只要不炸、不进水,基本没个坏。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电机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哪怕是杂牌货,只要拿市面上常规的材料和加工设备就能生产出一个合格的电机。品 ...

谢谢,很专业!

网友:
无刷电机正常使用基本可以说寿命是无限的,主要是轴承的磨损,新电机和旧电机的轴承损耗肯定有区别,不差钱的可以一起换了,拮据的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只换坏的,反正下次炸了大疆也不会免费带你修,到时候再花钱就是

网友:
早炸晚炸,早晚要炸,摆正心态就好……

网友:
话说我的电机还有只在晃荡呢,买回了好阵没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