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2+问题

楼主(2015-05-28):
DJI精灵V2+,带图传(WiFi)整套原配,

请问是否可有多个手机或终端接收图像视频。

如果可以,如何操作。

网友A:
负责人的说 不可以 同时连几个手机
只有一个会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责人的说 不可以 同时连几个手机
只有一个会有图像

从理论而言,应该可以有多个有图像,只有一个有控制/设置的权限。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WifI已经把图像信号发出了,终端只要接收即可,除了有一个可以做设置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理论而言,应该可以有多个有图像,只有一个有控制/设置的权限。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WifI已经把图像 ...

试过了的

楼主:
我试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出来了!...............

同时显示?

楼主:
是的;
基本没有加密,就用些抓包软件,搞清格式就可以了;
真不知DJ为何不自己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