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的R7008怎样才能用到14个通道?

楼主(2015-05-28):
已知7008SB上面好像有两个S BUS通道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两个S BUS通道每个混空接4个通道。(陀螺仪)一共8个

然后加上原有除开S BUS以外的6的通道14通?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sbus 线直接并联就行  你随便接多少sbus设备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 线直接并联就行  你随便接多少sbus设备上去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哈哈。。。

怎么利用到14个通道?

意思是14SG上面有14个通道的开关,最多可以控制14个通道吗?

还是最多接收可以扩展14个通道?

也就是说10C可能没有那么多开关控制6014的14个通道?

网友:
R7008 换到D模式就可以用14通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哈哈。。。

怎么利用到14个通道?

通道 和开关没有任何关系
通道是发射出来的信号里包含多少通道信息
至于你是一个按钮一个通道 还是10个按钮一个通道(微调就是例子) 还是一个按钮10个通道(副翼不用Y线的方案)    都跟通道数没有关系

开关到通道的映射 是你控上调的  不管你怎么玩  14sg用Fasstest模式肯定是14个通道信号出去了
接收到了 接收机就8个口  只能1-8
但是sbus是一条线随意通道的  你只要把你的sbus舵机并联起来  就按照sbus的规则用就可以了
可以所有的sbus都用14通道  也可以一个通道一个舵机

按钮  通道 接收输出  sbus输出  这都是相互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哈哈。。。

怎么利用到14个通道?

6014是白送给10c的,管看不管用futaba作风就这样

网友B:
楼主,两个7008SB同时用就可以实现14通道,单个的话怎么算都要不够,说明书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两个7008SB同时用就可以实现14通道,单个的话怎么算都要不够,说明书上有详细介绍!

哥们 naive
用sbus 接收机  1条线  可以搭配fx22 22个通道玩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 naive
用sbus 接收机  1条线  可以搭配fx22 22个通道玩的哦

這個當然可以做到,不過............22個 SBUS很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當然可以做到,不過............22個 SBUS很貴啊.

所以可以用解码器啊
80一个
一拖四
4个解码器就带20个舵机了 还不算Y线的

网友:
买两个TFR8SB接收机就可以接14个舵机了。其中12个比例通道、2个开关通道。
7008切到模式四,接收机上的1-6实体端口就可以变成9-14通道输出PWM,SBUS端可以1-14通道。

网友:
1-8通道接SBUS端给飞控(油门、横滚、俯仰、方向、飞行模式切换、智能控制、调参等),9-14通道可以控制云台(俯仰、横滚、方向、模式切换等)、控制相机(拍照、录像、调焦等)、控制起落架(收、放)、控制灯光(呼吸灯、状态灯等)、控制空中投放、控制烟火点火,等等好多。模型通道都不够用了~~~~~

楼主:
还是不懂啊

网友D:
你到底想干嘛?给个具体的,这样才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到底想干嘛?给个具体的,这样才有方案。

楼主只是好奇怎么用14个通道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 naive
用sbus 接收机  1条线  可以搭配fx22 22个通道玩的哦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楼主的问题显而易见还达不到你所讲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