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题问

楼主(2015-05-28):
请问各位大神!电机前的编号是代表什么?比如:A2212,X2212,字母代表什么?数字代表什么?例如:A2212K V1000同X2212K V1000有什么不同?或者A2212K V1000同A2216K V1000都是一千转有什么不同?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KV是转数

网友A:
前面的字母指的是品牌的系列   比如 郎宇的A系列 A2212 代表angle  天使 系列 用于固定翼等   X是多轴的系列   V是高性能系列的。。。2212指的是  直径22mm   高度 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字母指的是品牌的系列   比如 郎宇的A系列 A2212 代表angle  天使 系列 用于固定翼等   X是多轴的系 ...

明白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