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测进口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5-05-28):
       没错!又是一个问题贴子来的。 目前有别的公司给推荐了3款国外的无人机方案;
   eBee RTK 瑞士出的一款无人机方案,这个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飞机是一款黄色加黑色的飞翼,类似蜜蜂所以叫BEE
   AreoHawk  新西兰的一款
   MAVICI DESKTOP  德国出的 飞控软件看图

请用过的高手给推荐推荐,还有和国产的相比性能如何?多谢赐教

网友:
目前在用PIX4D

网友:
看图上的飞机不就是架塞斯纳么

网友:
楼主说的eBee RTK 我也见过说明书,没见过实物,记得翼展大概是830mm左右,貌似比较贵的,后期的软件目前还没有用过

网友:
PIX4网上说不能自动拍照,不知真假,你能用吗?

网友A:
都是很专业的有系统方案的。
ebee很小也挺智能,起飞降落都很暴力,因为飞机很轻。价格国内都要三十万以上吧,水分很大的,因为没有进口,美国才2w多美元吧。
拓普康的很专业,上了rtk的gps差分级别不需要空速。价格也很吓人百万左右。前拉式,起飞很潇洒手轻轻往上一托就飞走了。降落也很简单手动对个跑道航线就行了,也可以自动降落。出图的效果也很棒。
国外的东西好是好,不过没有售后,炸鸡了没人管的。
这两个飞控都很智能的,可以根据地形自己改变高度。论成果还是拓普康好,毕竟飞机大精度高。ebee飞机太小太轻,飞起来稳定性不行。

楼主(2015-06-29):
引用 网友A:
都是很专业的有系统方案的。
ebee很小也挺智能,起飞降落都很暴力,因为飞机很轻。价格国内都要三十万以上 ...

  你好!还想请问一下 航测和三维图形在航拍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想请问一下 航测和三维图形在航拍上有什么区别呢?

航测一般就是生成正射图三维点云,三维点云可以转成三维模型,不过是高差不大角度不太大的模型。因为都是在头顶拍的照片所以侧面细节是没有的,所以像高楼这样的要生成完整的贴图模型就要涉及到倾斜摄影了。

网友:
这两款软件看来比较强大,但就凭这个价格国人可能很难得接受,一个生产单位拿这么多钱去进这套设备有些困难。听说苏州武大...公司(全称忘了,就是武测几个教授参与研制的)一款软件不错,什么航线无缝拼接、三维图像处理等等功能都有,价格可能容易接受一些,但没有无人机控制部分。以前听说广西还有一家搞的不错,但都是后期处理与制作。

网友B(2015-08-02):
  拉萨附近的测试飞行

T-EZ 特易飞 全复合材料版  搭载A7R全画幅相机 在75km/h的巡航速度下 续航85分钟 ,
V-EZ 好易飞 epo/nomex蜂窝结构版  搭载 A7R全画幅相机,续航70分钟

T10 航测 大坝三维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萨附近的测试飞行

T-EZ 特易飞 全复合材料版  搭载A7R全画幅相机 在75km/h的巡航速度下 续 ...

请问这飞机翼展多少?起飞重量多大呢?

网友B:
翼展2m,4.5kg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2m,4.5kg起飞重量

  能载a7r?请问用什么镜头呢

网友:
35mm 头,其他的头部是全画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