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帧数问题

楼主(2015-05-28):
请问视频拍摄时 帧数可以手动选择吗?我怎么拍的有时候是25帧 有时候是30帧呢?如果可以设置 在哪里设置?谢谢

楼主:
就没有懂得愿意解答下吗?

网友:
在视频尺寸里面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我只看到可以选择1080 和720p 再研究研究 谢谢

你是什么版本的?我4K版的,在4K,1080,旁边就有帧数选择的

网友:
请问p3最大帧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