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验证】DJI悟和精灵3遥控器的互连功能

楼主(2015-05-28):
这么讲,1.悟可以单控也可以双控,双控谁都可以当主机(只要设置就好)
2.精灵3单控,与悟的遥控有些区别,貌似不能当主机(反过来,悟遥控控制精灵没问题这我知道)
那么就好奇了,精灵3的控能不能和悟的控互联,当做从机呢,这样就可以让精灵控来做云台手了,若可行省了把遥控,坐等你们测试。

楼主:
设想的就是:一个悟一个精灵3,一把悟控一把精灵控,想飞悟,两个人一起,想飞精灵和悟,那么就都单人操纵,互不干扰

网友:
精灵控无5.8G或900M模块,不能做悟从控

但是你可以只带2个悟控,既可以单独控悟,也可以单独控精灵,也可以双控悟,精灵控是多余的

网友A:
如果手头同时又精灵3和悟的话,精灵三的控的确是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头同时又精灵3和悟的话,精灵三的控的确是多余的

还在广州么???哥好活跃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广州么???哥好活跃哈,哈哈

当然在呀~

网友B:
生意兴隆哈,我去过你们公司哦,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意兴隆哈,我去过你们公司哦,嘿嘿嘿

网友:
悟的遥控器控制精灵三还有视频输出么?还可否进行直播?

网友(2015-11-21):
这个速度超快的!手法也很娴熟...

网友:
我也想弄清楚到底悟的遥控是否完全兼容精灵3呢?

网友:
实验过,精灵三的控做为主控可以飞悟,飞的起来,当然收放脚架要去app里调~但无法链接副控,或做为副控链接主控,没有链接模块~

网友:
同样 悟的控完全支持精灵3、但是APP里面会多了选项 比如主控副控的选择等等..在打开APP的时候会显示悟的图片
.不过还有需要注意..如果作为精灵3的遥控器,在精灵3飞行器更新固件没出来时,如果APP里面提示飞行器模块需要升级,那么这个需要升级的固件肯定就是悟的了!APP不会自动提示您有精灵3的固件可以升级,因为你用的是悟的遥控器..APP会直接提示你悟需要更新啦....

网友: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