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20A电调软甲没反应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28):
软件是下载的3.57.24    插好之后USB显示链接正常啊。但是所有的功能都没法点。不知道那地方没设好。上图求助。上图求助2 .

楼主:
所有的功能都没法点。提示更新固件。但是更新固件的地方也点不动啊。郁闷

网友:
《这是我见过飞得最快的四轴飞行器》

网友:
哦?你要吧语言设置成英文才能升级的

网友:
赶快去试下吧
升级完了旧可以点其他的功能了

网友A:
我有遇到過~摸索了好久才解決問題

只要更新到v3.57.24的用戶要注意~

1.更新後會要求固件升級~此時如果是使用中文介面...會造成無法操作!!
2.要先將操作介面轉換成英文後~再升級固件~
3.升級成功後,轉換城中文操作介面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過~摸索了好久才解決問題

只要更新到v3.57.24的用戶要注意~

恩,已经成功升级好了,完成了电调的初次设置。等待试飞,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已经成功升级好了,完成了电调的初次设置。等待试飞,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