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 S500机架问题求助

楼主(2015-05-28):
各位,我是
Naza-M Lite
S500机架,每次刚刚起飞,都会往右飘,飞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高度在3米以上的,应该排除地面效应,有哪位大神指导呀,GPS模式下

网友A:
如果感度没问题,那就是飞控预热了,地面先插电预热两分钟再上天看看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B:
lite都这样,刷V2固件就好了

网友C:
我的lite热机5分钟之后啥问题都没了

楼主:
这样啊,那只能在试试看啦,真的不行只能刷软件了,

网友D:
lite不升V2,落伍了。

网友E:
楼上说的,落伍了为啥!不懂?

网友F: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G:
Lite 升級 V2 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