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关于模式的设置问题,请教!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5-05-28):
设置飞行模式的时候第一格什么东西都没有,鼠标点击也没用!
然后保存模式的时候就提示参数出错!
求解释啊!大神门!!!!

楼主:
补充一点!电脑软件飞控,各种重启无用!

楼主:
嗯,谢谢!我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的地面站软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试试!

多谢!已经解决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