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图传,据说安卓的比较卡,是软件优化问题?有用过的说说呗

楼主(2015-05-28):
如题

网友A:
是安卓的硬件配置参差不齐,精灵3对硬件配置要求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高,所以有些安卓设备会卡一点那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安卓的硬件配置参差不齐,精灵3对硬件配置要求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高,所以有些安卓设备会卡一点那正常

这不是配置问题,是软件优化问题。

网友B:
哥们儿你多少距离开始卡?我用小米手机2a,300米左右开始卡,用三星S4和5S,呵呵,没起飞就卡了

网友:
优化问题。 我没有精灵 3 只有小悟 在陆家嘴高楼群中间飞。 三星 s6。在 400米 高度 就开始有延迟。 6plus 500米无压力 距离 2公里图传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你多少距离开始卡?我用小米手机2a,300米左右开始卡,用三星S4和5S,呵呵,没起飞就卡了

我目前是5s,5s并不卡,4L的说用5s会卡的可以重启下精灵应该就好了
现在是考虑到苹果的手机存在亮度不足的问题,户外白天看5s屏幕醉了,光线亮了手机看不清,暗了拍摄效果差,是个矛盾
我打算入一款white magic屏幕的安卓手机,亮度在参数上能有5s的一倍
但不知道安卓的软件是不是又成问题,所以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你多少距离开始卡?我用小米手机2a,300米左右开始卡,用三星S4和5S,呵呵,没起飞就卡了

我的用S4还好啊,后来收了个谷歌7二代,感觉两个差不多,就是屏大一点,方便一点

网友C:
还是苹果的顺,用安卓的手机卡的一比,换媳妇的mini2就各种顺滑

网友:
小米4。第一次飞不卡。后来就卡。 买Mini 2 飞时间长了 卡一点。但可以接受

网友:
据说删除平板上拍摄的视频缓存又改善!!我试了也就好那么一点点,nexus 7二代 5.1系统 不拍摄时 ok 一旦开了摄像就卡了

网友:
我想用三星s5做地面站显示,不知道会不会卡

网友:
华为荣耀6 PLUS 还没飞起来就卡,看来要换MINI2才能玩的爽了。

网友:
Sony Z3 500米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