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无解锁自飞的v2

楼主(2015-05-28):
因为上次无解锁自飞送去大疆公司去检测,大疆公司的技术人员说没有任何问题又把这个v2寄还给我,才从大疆公司里检测出来没有一个礼拜我买了机架和所有上次损失的东西再次装机调试……结果。幸运又一次降临……家里给打得乱七八糟,可爱的大疆……你们一句没事可我又损失惨重,我在这里想请问各位模友前辈,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麻烦出出注意

网友:
一片狼藉,没伤到什么吧?

网友:
敢不敢家里别上桨?呵呵!没伤到人吧

网友:
买pix好的很

网友:
找大酱赔钱呗!

网友A:
说实话,你这买东西人品不行,安全意识更不行,觉得你还是推磨好了

在家里测试居然装桨?还好没打着人,要是弄着孩子了,大疆赔你多少钱也不管用吧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虽然有错但是不代表大疆就没错。
请分开看待,不要厚此薄彼

网友: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是飞控的问题  有可能是遥控器或者电调的问题 虽然说概率小 但是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其实吧……我有一套pix一套V2,V2从未出现任何异常情况。pix抽风两次。一次失控像一个方向狂奔,另一次参数调试的很好,但是lotier和AltHold起飞就倒,Stab起飞就狂抖。刚刚又重新刷了固件。如果这是在天上的时候突然又乱套了,不知道后果该是如何

网友B:
V2确实存在隐患问题,也许和所谓的“人品”有关,无法预测,我是不敢用的,情愿用lite也不用V2

网友:
不会吧。,。。。要是这么说,都不敢用啊

网友C:
我的精灵3每天飞4个循环电连续飞了个把月了。。。目前没问题。。。为什么最近大疆的问题这么多。。。再飞上去感觉有心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3每天飞4个循环电连续飞了个把月了。。。目前没问题。。。为什么最近大疆的问题这么多。。。再飞上 ...

千万不要有心理阴影很可怕的。

网友:
LZ,果断换飞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3每天飞4个循环电连续飞了个把月了。。。目前没问题。。。为什么最近大疆的问题这么多。。。再飞上 ...

你的P3是测试版吗?一个月前有行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P3是测试版吗?一个月前有行货了?

不是啊,四月底就收到了,我还算收到的比较晚呢

网友:
电调多大A

网友:
家里是几室一厅啊?

网友:
1 不在家上电开机
2 如果要  不上浆
3 仔细装机 认真检查

网友:
家中试机不应裝槳吧,, 还有V2比较吃GPS,, 在家中收不到星會飞走的啊......

网友:
如果 你还想试一次  果断换一把福他吧的新遥控再去试试··不要问为什么··试完再说!  还有听 老鸟的话  先把螺旋桨 拆了···

网友:
大疆,捣浆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V2确实存在隐患问题,也许和所谓的“人品”有关,无法预测,我是不敢用的,情愿用lite也不用V2 ...

我有个v1主控,带bec版本的,现在还留着,dji的主控现在就是v1最靠谱的了

网友:
楼主,我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上电后电机随机的一抽一抽的,或者干脆高速转起来,几乎都不敢上电了,
经过检查和判断,我发现飞控正下方的集线板上的UBEC是罪魁祸首,UBEC是开关电源,工作在大概几百KHz
吧,因此对飞控产生了干扰,把这个集线板换个地方,问题就完美解决

网友F:
为什么要上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这买东西人品不行,安全意识更不行,觉得你还是推磨好了

在家里测试居然装桨?还好没 ...

确实。首先,自己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上奖?

我装了飞控准备出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v1主控,带bec版本的,现在还留着,dji的主控现在就是v1最靠谱的了

呵呵,,一样,前一阵,也两套V1在留着,
一直没飞出什么问题。。
有一天遥控器,没留神把内里的天线扭断了,不知道,直接出去飞,风大 一吹就跑,
没想到20米后,失控了,遥控没反应了,这个时候,被风吹得飘了几秒然后就定住了。
然后自己就返航到我头顶上了,那个晃啊,风大啊,但就是不掉下来,也不自动返厂。
然后把遥控器举起来,续上信号了,才降落。。
当时不死心,再上天一次,。。依然动返航到头,然后再举遥控器。。
这下放心了。。。。于是把另一套出掉了,不留备用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一样,前一阵,也两套V1在留着,
一直没飞出什么问题。。
有一天遥控器,没留神把内里的天线扭 ...

所以说最可靠的还是v1 的主控哈哈

网友:
会不会是参数里设置了某个开关解锁或激活某个飞行模式,然后通电后检测到该通道处于触发状态。就起飞了

网友:
NAZA、WKM、A2、V2都用过,V2是最不靠谱的飞控。NAZA是初学买的第一个飞控,因关控再开启式油门已收最底而炸过一次,后来再也没炸过。WKM、A2从没炸过,就是V2每飞每炸,返厂检修后出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v1主控,带bec版本的,现在还留着,dji的主控现在就是v1最靠谱的了

赞同 我的v1用三年了,非常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赞同 我的v1用三年了,非常稳定。

你的头像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头像太~~~~~~~~~~~~~~~~~~~~~~~

请无视

网友:
哈哈  我还在用V1 的

网友(2015-07-12):
楼主我和你估计是一个地方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和你一个地方的也是用的v2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3每天飞4个循环电连续飞了个把月了。。。目前没问题。。。为什么最近大疆的问题这么多。。。再飞上 ...

一个是使用大疆产品的人多 有一些也是新手 没有规范操作  另外一个  我发现很多人用了大疆的飞控组多轴 其他东西不是大疆的  如果出问题 就会认为是大疆飞控的问题 事实是有时候大疆飞控的问题 有时候是其他设备的问题 不要一出问题就怨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家飞!!!

在家里装云台准备出去,可没有拆桨,心想我不解锁就通电调云台啊,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里装云台准备出去,可没有拆桨,心想我不解锁就通电调云台啊,结果……

我一般都是拆了桨调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