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练吊机,日本手和美国手那种有优势呢!

楼主(2015-05-28):
请教:练吊机,日本手和美国手那种有优势呢!

网友A:
你是因为练吊机而选择手?如果练吊机美国手有优势,然后练蛇滚日本手有优势,你怎么办?练吊机用美国手以后练蛇滚再练日本手?是这个意思 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原来你都上将了还问这么低级的问题

楼主:
我...不好意思!以前玩了几年油机,近两年才玩电动,但从来没玩吊机,现在场地越快越小,想玩一玩电动板机,我是日本手,练过几下美国手,但没练好就放弃了.现在想在练一下,看有没有必要.不要笑!真的.谢谢了!

网友B:
如果以前是日本手,就保持日本手也行
本地玩固定翼3D的还是日本手居多,而且日本手在一开始有不少优势的。练到后面都一样

网友C:
日本手蛇滚大优势啊,吊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