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的锂电池电压怎么是6.6V?

楼主(2015-05-28):
买了14SG的锂电池,比镍氢电池轻了不少。标签上的电压写的是6.6v,难道不是2s冲到7.4v的吗?

网友A:
是不是铁锂的,铁锂电压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铁锂的,铁锂电压是3.3V。

上面写的是LiFe的。能用一般的平衡充电器冲吗?

网友B:
其实,我只想说,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写的是LiFe的。能用一般的平衡充电器冲吗?

这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单节电压3.3V,两节充满是7.2V。只是重量会稍重,但是完全可以用在遥控器上。充电需要用磷酸铁锂方式。

网友C:
LZ用A6的话,电压设定3.6,充

B6这些串充的话,选LiFe模式就可以了

插线和一般锂电池一样的,就是充电截止电压从4.2换到3.6 而已

网友:
就是用这种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A6的话,电压设定3.6,充

B6这些串充的话,选LiFe模式就可以了

我是B6那个,找了半天没发现LiFe的充电模式,咋搞啊(⊙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只想说,买错了。

哎,早问多好,还花了一百多块。那么用7.4的锂电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早问多好,还花了一百多块。那么用7.4的锂电可以吗?

14SG不清楚,我是8FG,原装也是6cell NIMH,所以应该一样。7.4V锂电用的很爽,低于6.8V遥控器会报警,正好符合锂电电量将尽的电位。换6.6V的锂铁的话恐怕会过早报警。

网友D:
14SG原厂锂电池就是LIFE,铁锂电池!最好别用LIPO锂电池,电压过高!
B6充电模式下选LIFE
仔细找,肯定有!

网友:
10楼的朋友LIPO锂电池的电压是8.4V!不是7.4V,放电截止电压是7.4V……

另外,电压报警可以调,我的14SG LIFE电池是6.0V报警

充一次电可以用好几个月……出勤率不高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电池,很耐用。A6 A9设置一样,充电截止电压是3.6V(千万别设4.2V,会过充损坏电池,不小心还会爆炸!),14sg控可以设置报警电压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原厂锂电池就是LIFE,铁锂电池!最好别用LIPO锂电池,电压过高!
B6充电模式下选LIFE
仔细找,肯定有 ...

仔细找了一下,找到了,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电池,很耐用。A6 A9设置一样,充电截止电压是3.6V(千万别设4.2V,会过充损坏电池,不小心还会 ...

3.6v,充满是7.2v对吗?

网友:
b6里面有,仔细找一找,锂铁模式充电,这个14sg遥控器,供电应该是大于4v多好像还可以的,好像是这样,不记得了,类似于天7的那种原生2.4g供电电压低用1s电就行那种,类似吧,其实实际单片机需要的电压只是3.3v,有的模拟外设用的5v就够了,所以本质上遥控里面需要的电压不高的,高了也是转化降下来在里面用的,放心大胆用 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4SG不清楚,我是8FG,原装也是6cell NIMH,所以应该一样。7.4V锂电用的很爽,低于6.8V遥控器会报警,正 ...

14sg原装是5cell nimh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sg原装是5cell nimh呢

那或许用LiFePO4还合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SG原厂锂电池就是LIFE,铁锂电池!最好别用LIPO锂电池,电压过高!
B6充电模式下选LIFE
仔细找,肯定有 ...

我选的是  NIMH模式  可以么   我不是用 LIFE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