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EO锁尾舵机D1107锁不了尾问题

楼主(2015-05-28):
算了,我还是不搞了,各种试,都不行,首先我机子悬停震动在400左右,尾推是丝般顺滑,不可能有机械故障。
不管用什么电压,5.0   5.5   6.0,都试过了,球头孔位各种换了试,K8也换了试,把一台用K8的陀螺锁尾跟棍子一样的拆下试了,都解决不了,D1007就是有轻微金鱼尾,轻微回弹,让我很是不爽,研究了一个星期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现象。还是请各位大侠指点下,这舵机到底怎么使用才没有金鱼尾
今天晚上决定暂时不研究了,真的也没本事搞了,马上换了DS525,金鱼尾立马消失了,立刻锁尾跟棍一样,什么毛病也没了,
首先我这舵机是新的,一个正真意义上的起落也没有,根本就不要说炸了,到底是这舵机有毛病还是我不会用,还请各位大大指点迷精啊

网友:
挺可惜的,,这么新一个舵机。不过还是请有关人员来解决一下!本人也在用1107,只是暂时没什么问题。

网友:
重新设立一下中点就可以!

网友A:
楼主详细描述一下尾巴的情况,左右摆动的幅度大不大?左右摆的是急速的,还是缓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详细描述一下尾巴的情况,左右摆动的幅度大不大?左右摆的是急速的,还是缓慢的?

顺时针旋转停下尾巴有回弹(微微一弹,很是不爽),逆时针几乎感觉不出来,然后悬停时有轻微金鱼尾

网友:
不兼容VB的好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时针旋转停下尾巴有回弹(微微一弹,很是不爽),逆时针几乎感觉不出来,然后悬停时有轻微金鱼尾

...

问题1:尾巴顺时针刹车有反弹
对策1:把停止增益A数值减少,每次减少2进行测试,直到尾巴顺时针刹车不反弹

问题2:悬停时有金鱼尾
对策2:  楼主你应该把金鱼尾的具体情况说出来,因为金鱼尾有很多不同情况
如果是 尾巴小幅度急速左右摆,这时应该降低 尾巴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尾巴顺时针刹车有反弹
对策1:把停止增益A数值减少,每次减少2进行测试,直到尾巴顺时针刹车不 ...

停止增溢A一直在调着,怎么也调不到不弹的状态,都快到0了也只是改善一点点,还是会有轻微回弹。悬停时金鱼尾是不快也不慢,算中速小浮度摆动。也真是没折了,调不好,可换525后立马跟棍一样,指哪打哪。这才是对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止增溢A一直在调着,怎么也调不到不弹的状态,都到0了也只是改善一点点,还是会有轻微回弹。悬停时金鱼 ...

身边有五六个朋友都是黄KBAR+S1107,而且都跟你一样450L。。还没听过有问题的,直接默认参数就OK了。
如果你实在搞不定,就用525吧,
直升机电子设备发展到现在。。。已经很少出现什么金鱼尾的现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停止增溢A一直在调着,怎么也调不到不弹的状态,都到0了也只是改善一点点,还是会有轻微回弹。悬停时金鱼 ...

你的停止增益A调到0。。。。你确定飞机还能正常飞!??难以置信。。

网友:
和楼主一样 直接换了525就没有金鱼尾了 现在1107闲置了

网友:
舵机臂用的哪个孔?

网友:
我也是这舵机,一直金鱼尾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舵机金鱼尾,不快不慢,小幅度的,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停止增益A调到0。。。。你确定飞机还能正常飞!??难以置信。。

之前这套舵机买回来,发现舵机套上舵臂,然后用手拧都很紧,尾舵也很紧(之前用过的尾舵转动很轻盈),而且转到某一个点时会有咯滋一下的声音,但舵机通电是可以正常转动,肉眼看不出来有问题,以为是k8的原因(这k8是新的)后来发现不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是金鱼尾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这套舵机买回来,发现舵机套上舵臂,然后用手拧都很紧,尾舵也很紧(之前用过的尾舵转动很轻盈),而且 ...

我也同样状况 有一个点会卡
也是怎麽弄都有金鱼尾
看来有问题的都是d1107?
S1107没问题

网友B:
我的和楼住的情况一样,前2天刚到货S1107锁尾,陀螺Gpro,3S电池,再怎么调都感觉锁尾不爽,感度大了快速金鱼尾,感度小了有点 锁不住,最好的情况是在较小的范围(左右5公分内吧)慢速抽。但换回525m就什么问题没有了。个人感觉目前锁尾舵机的速度在0.08以上都够用,力量越大应该越稳,相对而言可能S1107 在3s电池下5v供电力量有点小了。另外,525m用手拨动时感觉很轻很顺滑,但1107显得生硬很多,要用力拨动。个人认为1107可能在6v电压以上表现会更好,因为拉力达到2.4了,同525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楼住的情况一样,前2天刚到货S1107锁尾,陀螺Gpro,3S电池,再怎么调都感觉锁尾不爽,感度大了快速金 ...

7.4V都没用

网友:
我用的s1107

网友C:
我去  我也是  真没想到是舵机的问题   我原来525坏了  升级了D1107 一直金鱼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去  我也是  真没想到是舵机的问题   我原来525坏了  升级了D1107 一直金鱼尾.......

我的也是D1107 看来s1107没问题  应该是舵机问题  不知道厂家有没有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D1107 看来s1107没问题  应该是舵机问题  不知道厂家有没有说法

关键厂家说D1107和S1107一样啊  只是壳的区别

网友E:
楼主人不错,已经沟通。楼主在机械加工方面水准非常高 全额退款
目前S1102 D1102降价,S1107 D1107已经提价,原因尾舵售后成本高。太多人问什么锁尾问题。目前仅有一例1107是确定舵机故障,其余全是其他问题
S和D仅仅外壳区别,内部一样
V8 K8尾部设置部分,参考7楼。(3DX著名选手)
S1107 D1107都是窄频。舵臂半径8mm左右,建议用单边臂 从里往外第二孔
确定左右行程数值在100左右,且左右都不顶死。锁尾感度调参软件界面显示70以上,不是控上70(我新机设置过感度100-120,炸过几次后只能70附近)
建议用V3 设置BEC7.4V
控的中立点 在发射机界面全部校准
什么尾部顺滑那是必须的
1107适合暴力3D,7.4V的时候速度0.031秒 3KG*CM 且出厂设置灵敏度极高
如果仅仅练习悬停,且对机子的顺畅程度不能保证,可以选用1102当锁尾
1102是0.058秒 3.9KG*CM(7.4V)宽频

网友F:
如果更换舵机可以解决的话,这样确实会让人觉得是舵机问题,但是这不一定的!
尾巴的顺滑不顺便在静态的时候根本不能断定,我试过金鱼尾是因为尾桨夹轴承问题而导致的,在静态的时候完全察觉不出来!

网友:
有人说ds525非常顺滑,首先ds525是宽频舵机,d1107是窄频舵机,用过窄频舵机的人都应该有体会,用手转舵机,就是没有宽频的舵机那么顺滑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过rjx的标舵,8910+,
kst805x都存在这个问题。
中山兄说得好,静态下的再顺滑也不代表飞起来就一定很顺滑,其中垫片装错位置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G:
补充一下,本人450两架原来都是515,x3一架,原来是8910a+,现在都换成了1107舵机,尾巴都非常好。当然也可能你这个刚好有点问题。多方面的问题,建议楼主把k8设置尾巴那块的参数和金鱼尾的视频补充一下,方便大家做个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人不错,已经沟通。楼主在机械加工方面水准非常高 全额退款
目前S1102 D1102降价,S1107 D110 ...

张总也是很到位,二话不说,就把事情解觉了,售后很到位,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更换舵机可以解决的话,这样确实会让人觉得是舵机问题,但是这不一定的!
尾巴的顺滑不顺便在静态的时 ...

感谢回复,告知各种问题存在的可能性。
现飞的亚拓450L原装轴承早就全部拆下,换到飞越450上面了,现在机子用的全是进口轴承NMB NSK,都是新装的,光轴承就200多元,螺丝已全换了芳生螺丝,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补充一下,本人450两架原来都是515,x3一架,原来是8910a+,现在都换成了1107舵机,尾巴都非常好。当然也可 ...

无法拍视频请原谅,舵机已寄回厂家检修了,感谢回贴

网友:
其实450L用525已经够用了,锁尾很好。只要把原厂的十字摇臂换成9257的圆盘就能提高,尾舵行程,否则只有50左右的行程。换了后可以增加到70(KBAR),FUTABA 控的话锁尾感度不要过50%,否则会有轻微回弹。尤其是大螺距时。525,430M,工作在7.4V下竟然都没有烧掉,我在吧45X电调换成V3电调的时候忘记切换回6V了。

网友B:
建议厂家出来就1107如何正确使用做个介绍和普及,如果真是一款好舵机不要毁在我们小白口水里,国产舵机这几年突飞猛进,好舵机被我们自己毁了还得花大钱买进口的亏的是我们自己,如果真不好用厂家也该及时改进不要让大家花冤枉钱。我到货几天的1107已经躺到盒子里了,新买的525已经在路上,这个1107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出手自己还没有申请淘宝卖家,而且也不想出手给那些新手,让这些说不清的问题困扰新手自己都不好意思,自己都是花了很多冤枉钱走过来的

网友B:
如果是我们不会用这个舵机那是不是这个舵机比较特别和别的舵机用法不一样呢,如果是这样建议厂家能在华丽的包装上打印上使用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们不会用这个舵机那是不是这个舵机比较特别和别的舵机用法不一样呢,如果是这样建议厂家能在华丽的 ...

+1

网友:
我的x3也是d1107,,新手不知怎么解决这金鱼尾,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厂家出来就1107如何正确使用做个介绍和普及,如果真是一款好舵机不要毁在我们小白口水里,国产舵机这几 ...

好人!

网友(2016-01-30):
现在换了565

网友:
DKEO这个锁尾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换舵机就好了。斜盘舵机好,锁尾咋调都有金鱼尾。

网友H:
其实是舵机设计速度太快,扭力小了点,要高压才能有力。力量小,速度再快,吃到力速度马上慢下来。副作用就是速度慢,修正慢,速度一慢陀螺发现修正不到位就会加大修正幅度,但是幅度加大修正过头了,再修正回来,但是速度还是偏慢,以此反复恶循环就造成金鱼。
解决办法有3种:
1,高压
2,舵机臂孔再往里自己钻孔,尾舵机行程加大到120,这样舵机吃力小,速度应该没问题,而且修正幅度小,不容易产生修正过大造成的金鱼,其实这种是变向减小舵机修正幅度
3,降低尾巴博士帽里的I值,I值就是修正幅度,最低到40,不能再低,否则大风情况下修正幅度太小尾巴容易被风吹歪,飘忽不定
楼主右方向停止有回弹有舵机和调试方面原因,还有就是钢丝方面原因,尾舵机钢丝拉杆的确容易造成右方向停止回弹,如果换成碳纤维杆也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是舵机设计速度太快,扭力小了点,要高压才能有力。力量小,速度再快,吃到力速度马上慢下来。副作用就 ...

学习了

网友I:
我比你都还惨。。。直接锁不住尾,,,左右狂转。。。很是凶猛。。换了个K8不性。。感觉还不如KDS的好呢。。。正郁闷呢。。和楼主一样。。差不多。。鸡鸡大修过的。。陀螺仪修正啥都好。。就是不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比你都还惨。。。直接锁不住尾,,,左右狂转。。。很是凶猛。。换了个K8不性。。感觉还不如KDS ...

换DKEO 6125 吧

网友I:
神舵??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神舵??靠谱不??、

放心吧,售后给力的

网友:
毕竟还是小舵机,锁尾就是这么不给力。你换个银燕的中型舵机都能立马锁的刚刚的,这就是我的亲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