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机身震动太大,电机快完蛋了,有什么电机能代替吗?

楼主(2015-05-28):
这几天发现180震动越来越大,用手摸机身震动比尾管震动大得多。把旋翼拆了,主轴拆了,发现振动源来自电机,就想给电机垫个什么垫子之类的,把电机拆下来,才发现电机主轴晃动已经很大了,这就是震动的根源,感觉这个电机基本挂了,又不会修理换轴承,不知道有什么电机可以代替吗?

网友A:
原装不好吗,已经够暴力了。。。想要更猛,X宝上搜索HM180M

网友B:
原装电机其实挺好。但是原装的电机没做过动平衡,震动超超超超大! 尾波两个法兰轴承垃圾无比,国产的垃圾轴承再爆掉两颗珠子之后也比原装轴承虚位小的多。我只能对BLADE说:呵呵呵!
我的180改了GY280RX能看到震动大小,不装大齿纯电机振动800多。给电机做了一下动平衡,用补锅的铝箔足足贴满了电机外圈的三分之一,然后纯电机振动只有150了。
尾波轴承换成国产的之后,飞起来振动只有4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机其实挺好。但是原装的电机没做过动平衡,震动超超超超大! 尾波两个法兰轴承垃圾无比,国产的垃圾轴 ...

换个陀螺是为了调参和好看震动方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个陀螺是为了调参和好看震动方便么

各种参数都能调!
各种手感都能调!
振动大小图谱都能见!
遥控器通道信号状态全部可见!
不管怎么调尾巴始终一根棍,怎么调居然都没出现金鱼尾和自旋回弹!
GY280RX本质上就是VBAR,能把AR6335秒成渣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各种参数都能调!
各种手感都能调!
振动大小图谱都能见!

很好奇为何不用3GX,貌似价格和280差不是很多?按理来说牙托的感觉会好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为何不用3GX,貌似价格和280差不是很多?按理来说牙托的感觉会好一点吧?

听别人说3GX不是真正的3轴,120度斜盘混控还是在控上完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种参数都能调!
各种手感都能调!
振动大小图谱都能见!

本质是V8我就有兴趣了。。。
直接对频原来的控就行了是吧
我180用D10飞的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质是V8我就有兴趣了。。。
直接对频原来的控就行了是吧
我180用D10飞的 哈哈

嗯。D10设DSM2,6通道,直接对频就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D10设DSM2,6通道,直接对频就能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各种参数都能调!
各种手感都能调!
振动大小图谱都能见!

说的我口水流了,换陀螺仪,原来舵机插头都得自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我口水流了,换陀螺仪,原来舵机插头都得自己换吧?

只要把原装1.5MM JST金属插针拔出来,金属插针口拿钳子夹窄一点,中间红色线插针尾部套上热缩管,插进已经去掉金属插针的1.25MM JST塑料插头就可以了。注意红色线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不好吗,已经够暴力了。。。想要更猛,X宝上搜索HM180M

是因为振动大,飞机悬停时时不时抖动,加上原厂舵机炸坏了,用蓝箭的,舵机也有抖舵现象,昨天飞行时,大风一吹,旋翼乱抖,这才拆了找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机其实挺好。但是原装的电机没做过动平衡,震动超超超超大! 尾波两个法兰轴承垃圾无比,国产的垃圾轴 ...

我那电机轴承不行了,在想能不能换轴承。还有这电机动平衡怎么做啊,里面有磁铁,不能自己旋转啊(⊙o⊙)

网友F:
楼主飞了多少起落电机成这样?

网友:
我出个几乎全新的180拆机电机  100不包邮  qq.76408923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飞了多少起落电机成这样?

大概4、5十吧,期间炸机n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