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国产控支持高压接收机啊?

楼主(2015-05-29):
市面上一堆高压舵机和高压bec的电调,却没几个支持高压的接收机,真是蛋疼。。。求大神推荐个控,接收机支持高压的。准备买d10的,但是那个死贵的接收机不支持高压。。

网友:
FUTABA 7008接收机支持高压

网友:
睿思凯 FrSky 2.4G 8通道高电压接收机 /V8FR-II HV 高压版 工作电压是3-16V。

网友A:
为何要高压接收机?

网友B:
加个7805就支持高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高压接收机?

搭配高压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7805就支持高压了

详细点,7805是哪个?新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

futaba所有都支持高压?

网友B:
7805是一种稳压集成电路,通常电调上都有。

网友D:
乐迪AT9的9通、10通接收机都支持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是一种稳压集成电路,通常电调上都有。

问题是用了这个舵机就不是工作在高压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迪AT9的9通、10通接收机都支持3S

接收机支持3s电压这么高?

网友E:
你真傻 自己把舵机正极挑出了不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真傻 自己把舵机正极挑出了不就好啦

我知道连线,但是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