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分享一下零度x4 在h4 680机架上的感度和晃动补偿~ 谢谢了

楼主(2015-05-29):
我的配置朗宇4110 好盈乐天40a  6s 10000电池   就算配置不一样最好能分享一下给我,谢谢 让我有个参照。。。 昨天那炸鸡给我吓到了。。。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还有1555的桨

网友A:
我瞎说的,这些您仔细去检查去做到位了,再炸鸡,损失我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瞎说的,这些您仔细去检查去做到位了,再炸鸡,损失我赔偿

好滴,好滴,么么哒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滴,好滴,么么哒  谢谢大神

我看不下去了,俺不是大神。不谢!

网友B:
看到那个 100 30的数值我惊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个 100 30的数值我惊呆了

我这个飞机  横滚高他会左右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飞机  横滚高他会左右晃。。。

100高了吧

网友(2015-12-17):
100不晃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