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浸桨与半浸桨的区别

楼主(2015-05-29):
全浸桨与半浸桨的区别是什么,外观有什么不一样,可以混用吗?

网友(2015-06-28):
全浸将一般都是3叶的  半浸有2叶的   3叶的可以混用。

网友:
OSE網上有一編原專利發明者所寫的文章,論壇規則所限,不便在此提供資料,請自尋找。

网友:
2种设计不同.不能混用..推进效率差很多...但如果不比赛只是消遣玩玩就无所谓

网友:
半浸槳比全浸槳效率更高。

网友(2015-09-24):
半浸槳:盟军二战期间由于全浸槳损耗太大制造不及,完全依靠维修,桨叶越修越小,突然发现小面积桨叶的效率反而比大面积桨叶的效率高,
屠刀式 surface propeller因此出现,二战后有了 微积分,可以计算 surface propeller 的面积形状,开始制作真正的半浸槳,
半浸槳解决了高转速空蚀的问题,给了船艇发动机更高rpm的利用 获得高的航速。在运动过程中,半浸槳只有1/3 在水里,2/3 在空气中,
半浸槳的历史。技术,材料,使用技巧,半浸槳是船艇唯一能够突破100节的驱动方式。。。。。surface drive 系统  可以写出一米厚的书。。

网友:
半浸槳:盟军二战期间由于全浸槳损耗太大制造不及,完全依靠维修,桨叶越修越小,突然发现小面积桨叶的效率反而比大面积桨叶的效率高,
屠刀式 surface propeller因此出现,二战后有了 微积分,可以计算 surface propeller 的面积形状,开始制作真正的半浸槳,
半浸槳解决了高转速空蚀的问题,给了船艇发动机更高rpm的利用 获得高的航速。在运动过程中,半浸槳只有1/3 在水里,2/3 在空气中,
半浸槳的历史。技术,材料,使用技巧,半浸槳是船艇唯一能够突破100节的驱动方式。。。。。surface drive 系统  可以写出一米厚的书。

网友:
用外國的搜尋器搜一下surface piercing propeller,很容易搜到其起源來龍去脈。

网友A:
這理論只適用於全浸槳:
CAVITATION/空穴,降低螺旋槳的工作效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9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理論只適用於全浸槳:
CAVITATION/空穴,降低螺旋槳的工作效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 ...

我近来水下桨大都尝试用半浸桨代替全浸桨,效果不错。用大螺距全浸桨仅比螺距小的半浸桨快一丁点,但半浸桨省电一些。如果将半浸桨叶剖面按常规的全浸桨叶剖面改造,例如导边改钝船会变慢,随边改薄而利推力就会明显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近来水下桨大都尝试用半浸桨代替全浸桨,效果不错。用大螺距全浸桨仅比螺距小的半浸桨快一丁点,但半浸 ...

我相信你再磨一下,葉片彎至合適,應該可改至完全適合全浸槳用。

半浸槳需要弱升力,防止尾升頭降阻力大。全浸槳升力大可令船平整升起,減少阻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相信你再磨一下,葉片彎至合適,應該可改至完全適合全浸槳用。

半浸槳需要弱升力,防止尾升頭降阻力 ...

好多全浸桨的叶型剖面其实简单化,我试过按流线型机翼剖面改过一个,效果相当满意(原桨系438半浸桨,改为约1832的全浸桨)。后来再改全浸桨就没采用改叶型剖面这种方式,因为实在太累人了。后来我留意过一些比赛用的全浸桨,除叶的形状与半浸桨略有不同,其剖面同半浸桨所用的楔形很相似,真正用机翼型剖面的反而未见过。最近收集的一些全浸桨前后缘都是锋利的。
至于全浸桨的升力实未曾留意,希望有时间做下探索。半浸桨的升力略知一二,但未见有人做出一个系统的分析,甚至一些专业分析文章也是过分笼统,希望有机会详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多全浸桨的叶型剖面其实简单化,我试过按流线型机翼剖面改过一个,效果相当满意(原桨系438半浸桨,改 ...

從前很喜歡做系統分析、討論,現在做不了。

論壇規則:
【技术交流专栏】...谢绝...、外部链接;

3樓的貼就是因為這個規則,沒給予更多資料,外語到達某字數自動屏蔽,沒有討論的環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從前很喜歡做系統分析、討論,現在做不了。

論壇規則:

坛内短消息吧。我文盲已经不识鸡肠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