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用在油动直升机的平衡仪。先谢了。

楼主(2015-05-29):
谢谢了。

网友A:
  眼下,,只能 凑合 用 两个黄铜条 重量 各30克

做一个减震平台,装上 MINI  APM  飞控,可以基本

保证【自稳 悬停】不坠毁。。。

网友:
naza-h 不行吗?

网友:
悟空H、naza-h,用这,呵呵

楼主:
问一下。极翼飞控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眼下,,只能 凑合 用 两个黄铜条 重量 各30克

做一个减震平台,装上 MINI  APM  飞控, ...

怎么做能给个视频不!!谢谢!!新手请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能给个视频不!!谢谢!!新手请关照

看照片吧,四个减震球 距离尽量 近,但是不能 接触。

两边 各放 30克 铜条。。若是 黄金条 更好 更重

网友:
很无奈的是:大量的 电线 会传递震动。。
俺已经 很多次 提议:把 惯性传感器 单独做 板,

用最细、最柔、最少的 电线 进行连接 。

网友:
请问:油动遥控直升机打燃火后烟囱在滴油怎么回事?

网友(2015-07-15):
我用的是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