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吊丝加小土豪?五旋头要安装塑料玩具部件!

楼主(2015-05-29):
穷吊丝加小土豪?五旋头要安装塑料玩具部件!
原来遥控直升机的桨叶都是狗皮袜子没有反正?这是为什么?做为一种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娱乐的东西,讲究经济性与商家的意图不一样,而让这项活动流行壮大的玩家则往往是有财力的主,越来越大众化也是因为社会让大众有了休闲的时间与资源,更重要的是玩家本身需要飞三D,是不是可以说;没有3D则直升机就没人玩?纵观网上叫卖的直升机,不能飞3D都不好意思出门?本贴也不打算飞3D,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训练期间飞得时间长点就是需要的重点,因此开始考虑能不能买到没有狗皮袜子特点的桨叶?查来查去发现只有玩具直升机上的大桨具有这个特点!这个显然是按照经济性设计的,气动效率显然很高,这不是商家可怜穷人,而是要大卖!呵呵,高挡的航模直升机要安装上玩具用的尼龙袜子,大伙会怎么想?穷成这样还要玩直各式机,是不是脑袋有病?但要是看到450上装上了五头的旋翼,再结合尼龙袜子,大伙看到了又会怎么想?450上安装的是320毫米大桨,换成五头后,要想不增加动力,是不是最好采用较短一些桨?例如290毫米的,有无这样的桨,反正长度要小于300毫米!

网友:
锁尾好累啊

楼主:
看来这位有实践经验?五片旋翼确实是转动阻力大,所以考虑要找出小于320毫米的桨叶来,有木有?现在看来只有儿童玩具上的能满足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位有实践经验?五片旋翼确实是转动阻力大,所以考虑要找出小于320毫米的桨叶来,有木有?现在看来 ...

哪里哪里,我就是听别人说换个四桨锁尾就有点受不了了,要换了,我看你五桨那么厉害就进来观摩观摩

网友A:
第一楼上说了,锁尾会累死,不只是因为五桨,装上你说的玩具桨之后转速要低很多(一个是因为气动效率高,而且桨面宽,还有一个是高转速下离心力大,玩具桨强度低可能会射桨),低转速同时反扭力大,下锁尾就更吃力了……
以上纯理论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A:
第二玩具桨是针对只靠转速变化来控制升力的原理设计的,低转速下也能产生很大的升力,转速稍微高一点反扭力会更大…而且螺距控制不好估计直接成火箭串升了……

网友:
不过支持实践一下看看,以上班门弄斧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玩具桨是针对只靠转速变化来控制升力的原理设计的,低转速下也能产生很大的升力,转速稍微高一点反扭力 ...

哈哈,想象了一下,好像你说情景就浮现在眼前,不过再一想,还是感觉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毕竟油门是人控制的。刚才试了一下,将第六通道关闭,桨距不再变化,因此可以将拉杆接长,固定桨距,只要在油门上控制好,不会成火箭。抗扭力够不够是个坑,五片桨就会将效率拉下来不少,而扭距是增加还是减少好像还有待于考察,转速肯定要慢,单片桨的扭距肯定要小不少,说不定到最后是半半斤八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楼上说了,锁尾会累死,不只是因为五桨,装上你说的玩具桨之后转速要低很多(一个是因为气动效率高,而 ...

你说的这个强度确实要注意,得想办法控制最大转速,否则五片桨射桨的概率大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想象了一下,好像你说情景就浮现在眼前,不过再一想,还是感觉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毕竟油门是人 ...

固定螺距只用油门来控制升力那就成了玩具机了…航模区别于玩具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变螺距……

网友:
好好的航模玩成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螺距只用油门来控制升力那就成了玩具机了…航模区别于玩具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变螺距……

呵呵,现在玩具与大路航模商品能够区别开来?都差不多了吧,玩具既航模的朝代早已经到来!

网友B:
五桨的转速有可能是1800转速满足了,但是尾巴转速你要从新设计齿轮比,这一弄让你抓狂。最简单的就是尾部来一个F3C电机驱动原理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桨的转速有可能是1800转速满足了,但是尾巴转速你要从新设计齿轮比,这一弄让你抓狂。最简单的就是尾部来 ...

这是工程师的疑问,有水平!本贴可能想得简单了;有陀螺仪的帮助不是问题,大不了尾桨始终工作在大桨距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桨的转速有可能是1800转速满足了,但是尾巴转速你要从新设计齿轮比,这一弄让你抓狂。最简单的就是尾部来 ...

已经准备改成 电机尾桨了,这样一来在大面上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