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60尾巴狂抖,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29):
拆了大桨往左打方向舵油门最大也没事往右打舵一点点油门大了狂抖,碳片直接断了

网友A:
没有大桨哪来的反扭力?

网友:
能把垂直尾翼震断了,那得有多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大桨哪来的反扭力?

为什么一定要有桨,有电机就好了

网友:
皮传都能抖?

网友B:
抖成这样 太可怕了,找找平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成这样 太可怕了,找找平衡吧。

我的也是斗啊

网友:
楼主的“拆了大桨往左打方向舵”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飞机有炸过吗?
飞行中如果抖的话,检查一下尾巴变距是否顺滑。尾巴感度不要太高。

网友:
保证变距顺畅的情况查下,把中联桨夹和桨装在一起做平衡,适当锁紧浆直到转动桨叶有明显的阻尼感。还有如果不是质量很好的塑料桨的话。。。还是用质量一般的碳浆好了,塑料尾桨我在450上碰到过4个起落下来桨明显弯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