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 开机 IMU预热时间长· 以前买来不需要预热啊

楼主(2015-05-29):
P3 开机 IMU预热时间长·  以前买来不需要预热啊    固件升级了最新

网友:
你是不是有多块电池啊?

网友:
在水平面重新校准imu

网友A:
我的也是,每次开机都要IMU预热一下,以前没有过大,校准了IMU还是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B(2015-11-25):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每次开机都要IMU预热一下,以前没有过大,校准了IMU还是这样,怎么解决

在低温环境下开机直接做IMU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低温环境下开机直接做IMU校准

那要多低啊?零下-196度?放液氮里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