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naza v2可以不连接GPS直接用手动模式飞行吗

楼主(2015-05-29):
如题~~~不连接GPS,在软件设置上过得去吗~~~

网友A:
可以
不连gps可以飞姿态和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不连gps可以飞姿态和手动
不连接GPS的话,在调参软件上过得去嘛??

网友B:
可以啊,调参跟GPS没关系,只是返航设置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