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3车充解决方案的讨论

楼主(2015-05-29):
现在精灵3的配件好像不齐,问了说P3还无车充,按P2的价格算,599偏贵啊,各位大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买个逆变器,不知道安全不?有试过的大侠吗?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DC- DC 12V升17V 4.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DC- DC 12V升17V 4.5A

可是,充电器是5.7A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充电器是5.7A啊

充电比较慢··而且会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比较慢··而且会充不满··

那没什么意义嘛?

网友C:
我一直使用的是逆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使用的是逆变器

逆变器  你蓄电池搞多少A的``

网友D:
逆变器不能熄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  你蓄电池搞多少A的``

电瓶是60A,飞机电池才不到5A,停车充也是没问题的吧,我还有一些大功率摄像器材电池也经常在车上充的,没出过什么问题。要买好点的逆变器,纯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变器不能熄火用

好的谢谢,大疆的车充应该也不能熄火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疆的车充应该也不能熄火用吧?

从精灵二开始就用逆变器,150W的,另外加了一个电瓶,平时开车的时候给电瓶充电。玩的时候断开汽车电瓶充电,怕汽车亏电发不然火哦。怕短路,在尾部加了一个60A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精灵二开始就用逆变器,150W的,另外加了一个电瓶,平时开车的时候给电瓶充电。玩的时候断开汽车电瓶充 ...

150W的够用吗?花了多少钱啊?精灵3好像是说100W的充电器是不是啊?我看淘宝卖的基本都是说峰值功率,也不知道恒定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精灵二开始就用逆变器,150W的,另外加了一个电瓶,平时开车的时候给电瓶充电。玩的时候断开汽车电瓶充 ...

还有空气开关怎么加的啊?能不能给个图片看看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精灵二开始就用逆变器,150W的,另外加了一个电瓶,平时开车的时候给电瓶充电。玩的时候断开汽车电瓶充 ...

看见图了,你这个逆变器看着不错啊,还有显示屏,正弦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精灵二开始就用逆变器,150W的,另外加了一个电瓶,平时开车的时候给电瓶充电。玩的时候断开汽车电瓶充 ...

电瓶想充电的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充电器是5.7A啊

8A调到4.5A保险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疆的车充应该也不能熄火用吧?

当然了,时间长了电瓶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想充电的时候怎么办呢?

平时电瓶就用图片的那两个夹子(直达汽车电瓶)充电,因为汽车行驶时充电电压是13伏至14伏,我的逆变器电压高时自动保护,就不能充电,主要是给另加的电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精灵二开始就用逆变器,150W的,另外加了一个电瓶,平时开车的时候给电瓶充电。玩的时候断开汽车电瓶充 ...

有人说逆变器充电充不满,虚电,你会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逆变器充电充不满,虚电,你会不会?

不会吧?!充足后还是能飞20分钟左右的,APP显示都是正常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