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空中罢工炸机,求助原因!

楼主(2015-05-29):
apm加航拍设备,用了一个舵机云台,之前单舵机直接接的1002接收第九通道,用旋钮开关能控制俯仰,之前爽飞多次。某次遥控接收供电线脱落后自动导航,快到家时打到树叶小炸了一下。但检测除了机架部分损伤其它没什么异样。今天重新装机,放窗台边无桨测试,正常解锁电机转动提士解锁成功,油门固定在50%后有时拧旋钮时舵机会抽风乱转,电机突然停转。尔后反复实验几次解锁后固定油门,其它都不动,还是会出现电机突然停转,如果在飞行不就炸机!
怀疑1:舵机影响。于是把舵机安装到apm的pwm10,apm设置云台相机后舵机能平稳转动。但电机还是会突然停转。
怀疑2:gps丢星问题。用的m8n,室内都能搜到星,应该不会丢星,再说设置的丢星是切定高。再仔细观察电机停转瞬间,apm红蓝灯全灭,尔后又重复自检、搜星,蓝灯常亮后又能解锁了。再固定油门,拔掉gps接头,电机并未停转,而且apm蓝灯还亮着。应该可以排除gps问题。
试飞,离地一米悬停。两分钟,没异常。原地旋转,没异常。刚推油门升高到大概3米,电机停转炸机!!!
回想之前唯一的改变是把山狗的5v供电端接在了飞控输入端,之前内置的电池。飞控是用集成5v输出的线路板接飞控输入端供电。山狗供电接飞控另一个空闲接口相当于并联供电。
请教各位分析分析电机停转原因,谢谢!

网友A:
像是供电的问题   舵机工作瞬间电流比较大   供电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单片机重启

网友:
5V供电试试好盈2~6S输入,5.3V3A输出的那种模块,一定买贵的那种便宜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供电的问题   舵机工作瞬间电流比较大   供电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单片机重启

之前用带5v12v双输出的分线板给飞控供电,正负极接apm输入端任意接口。接收从飞控输出端取电,舵机直接插在接收上,爽飞多次,从无炸机。但分线板12v输出给图传供电效果特别差,只能单独3s电池给图传供电。这次只是把山狗的供电接在了apm输入端供电。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apm 外设最好**5V BEC供电

网友:
可能是飞控供电不

网友:
舵机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
外设  不能 用APM 5V供电,一旦用电量大,APM就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