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来一发电装配置

楼主(2015-05-29):
趁手里有几张5mmepp,左磨右磨做了个机机ex330,空机(包括3个舵机)重量130,翼展80左右,现求一专业人士给个电机,电调,电池配置,万分感激

楼主:
帮帮忙,我急求啊,求大神的出现,给个电装配置

网友A:
XXD2212 KV1000  XXD30A电调 1060浆

网友:
加强了吗?这个重量2208,够用了

网友B:
需要用1mm碳杆全部斜拉,加泡沫胶补强,增重不会很多
之后用2204电机、10A或12A电调,2S 400~500或者3S 400电池即可。桨是8040或者8043

如果飞机做的到位,是个很不错的F3P飞机~

楼主:
加强基本到位了,起落架也都上了,我在某宝问商家,告诉我2212,1400KV,30A,1500ma,这个配置说只要在600G—800G没有问题,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1mm碳杆全部斜拉,加泡沫胶补强,增重不会很多
之后用2204电机、10A或12A电调,2S 400~500或者3S 40 ...

加强基本到位了,起落架也都上了,我在某宝问商家,告诉我2212,1400KV,30A,1500ma,这个配置说只要在600G—800G没有问题,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2212 KV1000  XXD30A电调 1060浆

加强基本到位了,起落架也都上了,我在某宝问商家,告诉我2212,1400KV,30A,1500ma,这个配置说只要在600G—800G没有问题,觉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强基本到位了,起落架也都上了,我在某宝问商家,告诉我2212,1400KV,30A,1500ma,这个配置说只要在6 ...

我自己做的330  起飞重量 500多克 XXD2212 KV1000。XXD30 A电调  1300han电池 飞行没问题

网友C:
自己做的?还是组装?一定要斜拉,epp太软了,飞飞你就知道了,空机如果能控制在150g内没必要上2212的。电调,电池一升级都是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强基本到位了,起落架也都上了,我在某宝问商家,告诉我2212,1400KV,30A,1500ma,这个配置说只要在600 ...

看起飞重量,你这个飞机看起来很轻,2212肯定不靠谱

起飞全重240克以内,2204电机
起飞全重320克以内,2206电机
再往上才会考虑2208和2212

这是我按经验大致的重量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强基本到位了,起落架也都上了,我在某宝问商家,告诉我2212,1400KV,30A,1500ma,这个配置说只要在6 ...

还有你所说的“加强”不是我所说的加强。。。我说的是45度斜拉杆。
3D板机是个很专业的领域,还是先多找些帖子看看吧,否则会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所说的“加强”不是我所说的加强。。。我说的是45度斜拉杆。
3D板机是个很专业的领域,还是先多找 ...

你说的很到位,我的是用线拉的,几乎每块板都加了碳杆碳片,但是我一称重,傻了,本想着怎么也要到200多,但是30倍epp这个就伤我脑袋了,所以我一问商家(身边也没有懂的)他直接告诉我22121400,30a,1500ma,他说这个随便飞,起飞重量可以在600—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还是组装?一定要斜拉,epp太软了,飞飞你就知道了,空机如果能控制在150g内没必要上2212的。电 ...

自己照图纸一点点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到位,我的是用线拉的,几乎每块板都加了碳杆碳片,但是我一称重,傻了,本想着怎么也要到200多 ...

商家说的是练习机配置,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3P%2B%F7%C8%C1%A6

这个是F3P的安装教程帖,看完应该就有点基本概念了~